大神帮忙啊!

楼主(2017-01-25):
穿越机飞控没电怎么回事,分电板又有电,插电电机叫一下,飞控没电不亮灯,飞控没坏,插电脑试了的。大神帮忙啊!

网友A:
你看看我发的帖子,情况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发的帖子,情况一样不

我没拔针,我摔了一下后,就不供电了,我插电脑灯是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拔针,我摔了一下后,就不供电了,我插电脑灯是亮的

还是电源输入线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八个正极通着没有,还有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源输入线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八个正极通着没有,还有负极

我没带万用表回家,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飞控

不有图吗?f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带万用表回家,有问题怎么办

那没办法了,只能测,肯定是电源线哪里断了,因为连电脑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有图吗?f3

没看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办法了,只能测,肯定是电源线哪里断了,因为连电脑正常,

怎么测啊,我没东西啊,还有坏了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图

不好意思

网友C:
搞个手机线,剪短,正负极焊到分电板上,用USB口供电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手机线,剪短,正负极焊到分电板上,用USB口供电就OK了。

能细说吗?谢谢

网友C:
已经说清楚了,你插电脑的USB线剪短到合适长度,正负极焊到分电板的5V输出和地,USB插头插到飞控USB口就行,除非你的分电板也坏了,没有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说清楚了,你插电脑的USB线剪短到合适长度,正负极焊到分电板的5V输出和地,USB插头插到飞控USB口就 ...

哪调飞控该怎么用啊,刷固件啊什么的都不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调飞控该怎么用啊,刷固件啊什么的都不方便了

你用调参软件的时候就把供电的插头拔下,调参完成插上,又不是每次飞都要调参,也不是每天都要刷固件,现在看来只能够这么做。

还有个办法,你分电板的5V输出焊到UART2口试试看,或者UART3,如果可以用就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调参软件的时候就把供电的插头拔下,调参完成插上,又不是每次飞都要调参,也不是每天都要刷固件,现 ...

我看了下手机数据线拆开有4个细线我怎么连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手机数据线拆开有4个细线我怎么连啊

红色5V,绿色和白色数据,黑色地线,但是不能够保证说所有的线序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5V,绿色和白色数据,黑色地线,但是不能够保证说所有的线序都一样。 ...

绿色和白色怎么办?

网友:
你可以去试试独立bec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绿色和白色怎么办?

不用接,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接,剪掉。

听了你的害死我了,飞控给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了你的害死我了,飞控给烧了

自己看一下USB口的线序定义,烧了肯定是你接线错误,或者电源接错,5V接到12V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一下USB口的线序定义,烧了肯定是你接线错误,或者电源接错,5V接到12V去了。

没有接12啊,我接的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