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电机+雪糕棒做2s穿越机

楼主(2017-01-25):
先看视频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k0369o5bekj&auto=0

轴距 180
全重 90-110g (就电池而定)
n30电机 (1元一个)

飞控 naze32_brush

总价 < 100元

牙签也有妙处

装机制,布线

成型

最后又发现两个缺点
1) 工字机架,对角太软(用碳杆 X 型加固)
2) 飞控usb隐藏了,不好调试

最终改为视频中大家看见的模样。
飞行效果: n30电机反应的确慢,不能翻滚,但玩fpv是没问题了。

楼主(2017-03-04):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N20电机怎样?带的起来吗?耗电会如何?

我估计悬,  直流电机有差异, 同样n20,有力量大的,有小的。测试了才知道
你可以看下: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42&page=2#pid738603

网友A:
如果用N20电机怎样?带的起来吗?耗电会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搞懂, 我电机 65%油门一直飞,完全没问题呀。
你用多大桨, 最好测试下电流
(我75mm桨, 2s 100%油门 ...

我也用75MM桨,起飞80%油门,起飞的时候就飞桨,而且电机摸摸非常烫,不知道是不是电机不支持2S,但是我见好多航模玩具都是N30上2S,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如果不高倒是没问题,就是老发热厉害,轴都好烫,所以桨孔给溶了。 ...

没搞懂, 我电机 65%油门一直飞,完全没问题呀。
你用多大桨, 最好测试下电流
(我75mm桨, 2s 100%油门是2A左右电流)

还有电机散热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6v n30 没问题(电机热是肯定)。

发热如果不高倒是没问题,就是老发热厉害,轴都好烫,所以桨孔给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请问一下,2S驱动N30不会发烫飞桨?我做固定翼的时候双发是老飞桨的。 ...

我用的6v n30 没问题(电机热是肯定)。

网友:
厉害了  手工不错 思路也挺好的

网友(2017-01-25):
太牛了!为你顶帖

网友:
必须得赞一个,太有创意了

网友:
多大电池楼主

网友C:
楼主好手艺,求一元电机链接

网友:
看不了视频

网友D:
机架满分!!!刚好自己也在做室内机,然后没有买机架,用塑料做太软了,你这个好啊!机架大概几克?

网友:
666看了视频很好呀

网友D:
重量有100来克吗?这么重带的动?

网友:
感想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满分!!!刚好自己也在做室内机,然后没有买机架,用塑料做太软了,你这个好啊!机架大概几克?

4根棒子+ 胶  < 15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求一元电机链接

直接给你link有广告嫌疑,你淘吧,定价高的也不会超过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量有100来克吗?这么重带的动?

你对n30了解? 为何问这个问题

网友:
好手艺,支持一下

网友:
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3D打印好一些

楼主:
学会了建模软件后会做的。

网友E:
楼主加个小图传摄像头,能带动吗

网友:
有想法,做到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个小图传摄像头,能带动吗

Q25 才5g, 肯定是没问题, 但距离20米,画质很差

网友:
好帖,精华奖励

网友:
新人到此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不如X形,强度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对n30了解? 为何问这个问题

哦哦,,好吧,不了解,8520在1s下单个拉力只有三十几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X形,强度好

说的对, H型优点是空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好吧,不了解,8520在1s下单个拉力只有三十几克

8520  1s 的耗电是 1.5a, 我现在的飞机 2s耗电1.8a, 输出肯定大不少(即便效率不如空心杯)

你有试验过 8520 2s 吗?

网友:
仰望楼主,佩服佩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8520  1s 的耗电是 1.5a, 我现在的飞机 2s耗电1.8a, 输出肯定大不少(即便效率不如空心杯)

你有试验过  ...

没试过2s,貌似我买的这个不支持2s。。

网友:
好棒,这个必须要顶一个!!!!!

网友:
这个不得不佩服哈,虽说对穿越无爱,不过很有想法

网友:
用的飞控有多大

楼主:
百度一下 naze32_brush

楼主:
2s 450-550 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会了建模软件后会做的。

也不是太难

网友:
这创意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试过2s,貌似我买的这个不支持2s。。

恢复,更正下,以前测试8520用的14500电池,放电不足
重测: 8520 用76mm 桨电流 3.8A,  用66mm桨 2.5A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悍

网友D:
8520配75在1s下有五十几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8520配75在1s下有五十几克。。

8520 用75mm 桨的好像不多,是否会过热?

8520 2s的电流估计不会到 3.5A,  觉得如果如此,害怕电机过热厉害(回头买一个来测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8520 用75mm 桨的好像不多,是否会过热?

8520 2s的电流估计不会到 3.5A,  觉得如果如此,害怕电机 ...

我买的原配就是75的浆。。

网友G:
巧咧,我也在用雪糕棍做空心杯小四轴,先放个第一轮试做的图,基本配置:
716空心杯
45mm 3叶桨
F3有刷飞控
天地飞WBUS(拆壳)
图穿一体摄像头(还没装)
目前可控飞行时间2分钟,还需要继续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巧咧,我也在用雪糕棍做空心杯小四轴,先放个第一轮试做的图,基本配置:
716空心杯
45mm 3叶桨

X型我也做过。  你那雪糕棒平放,会让电机阻力大白做功。 电机座哪里搞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X型我也做过。  你那雪糕棒平放,会让电机阻力大白做功。 电机座哪里搞的?

当时就因为考虑电机固定方式,所以把雪糕棍平放固定,电机座是两个O型圈上下卡住穿过雪糕棍的电机。请问您这个X形的飞的怎么样?我准备下一步改成立式固定呢,扎带固定电机垂直度好保证么?另外我准备自己DIY涵道护圈,那么这个桨是不是不合适呢?我在网上看到看40mm三叶桨,如图是不是会好些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时就因为考虑电机固定方式,所以把雪糕棍平放固定,电机座是两个O型圈上下卡住穿过雪糕棍的电机。请问 ...

0圈卡也是挺有想法的。 我这个X型飞的还可以,  130轴距, 1S 0720 电机,带电池50g, 光靠扎带不行,要用AB胶加固, 垂直靠眼神来保证 :-P.

涵道保护圈(小黄机也在用)我不懂,究竟什么好处, 更加稳定?

网友H:
请问大哥,飞控、接收机和遥控器配置用的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哥,飞控、接收机和遥控器配置用的是什么呀?

飞控 naze32_brush,   接收机自己做的 flysky接收机

网友I:
请问楼主,装好后飞控还需设置吗?遥控、接受还须设置吗?

网友: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装好后飞控还需设置吗?遥控、接受还须设置吗?

遥控接收 ppm dsm你自己选择。

另外 cf 中 cli 设置
set motor_pwm_rate=2000
save

http://www.moz8.com/thread-81307-1-1.html  17讲可以参考。

网友I:
                再请教楼主 : 我的遥控是冠丽四通改的2.4G高频头和接受机,有PPM输出,能飞小四轴穿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请教楼主 : 我的遥控是冠丽四通改的2.4G高频头和接受机,有PPM输出,能飞小四轴穿越机 ...

4通不行, 你要买个4通以上的,一般第5通控制飞行模式。不过,你可以就设置  Horizon 这一种模式

网友:
楼主好厉害的手艺,学习了

网友J:
6得狠,电池2S,估计550m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6得狠,电池2S,估计550mAh左右

不错, 450 -550mAh

网友B:
厉害啊,请问一下,2S驱动N30不会发烫飞桨?我做固定翼的时候双发是老飞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