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九如何在不DIY硬件的基础上增加三段开关

楼主(2017-01-25):
天地飞九只有两个三段开关,如果用在固定翼FPV上,需要做一些有意思的挂载(如多个摄像头切换、左右翼载物或拉烟选择性投放)时就要用到三段开关控制。但是,装载飞控的机子一般已经用了仅有的两个三段开关,剩下的就是三个旋钮、四个两段开关、以及两个拨动旋钮(暂且这么叫吧,不专业别打脸),这样就很难完成上述功能。

对于没有拆机DIY精神的懒鬼(指我)来说,把现有两段开关换成三段并保证质量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牺牲了两个两段开关,来完成一个三段开关应有的功能,同时天九的九个通道丝毫不受影响。

这里借用了下天地飞传说中的编程功能(实话说这功能还是没有FRSKY好用,FRSKY的编程功能基本上无所不能),我采取了天地飞的可编程曲线混控(在高级设置里)。其原理是在天地飞开启混控功能时候给两段开关所在通道加一个固定的信号值,使得这个通道有三个信号值输出。
言归正传,让我们按下菜单键进入“高级设置→可编程曲线混控”进行设置吧:

▼下图的“VR→辅助2”,箭头右边各位可以直接设置成要用的两段开关(我设置的是C位置,下面简称C),也是唯一要连接遥控器通道的开关,这里开关的位置大家自行设定。箭头左边的开关在混控开启后会影响C的信号值,先找个开关随便设置就行(后面在曲线设置里会调整为常量)。

第二行的混控记得选择禁用之外的选项(原因自己想)。 第三行的联动我也不知道,我设置关,貌似开了也没什么影响。 第四行的控制开关,就是控制这个混控是否打开的开关,找个没有使用过的两段开关就行(我设置的是D),第五行的位置的意思是开关打到哪个数字位置时能开启这个混控(如下图)。

接下来设置的就是曲线,将页面翻到下一页。按照下图设置将摇杆曲线对应的舵量值调到最大(100%)或最小(-100%),这样无论你设置的是哪个开关,对于开启后的混控,都是一个固定信号值的输出。

以上设置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测试结果了。▼下图是混控开启之前的信号输出结果(注意看CH8),可以看出遥控器信号输出是±100的正常值。

▼开关D向下拨打开混控后,下图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可以看出,输出的常量信号正好把一端的输出削减了100(我前面调整的常量是-100%),这样信号的输出就变成了-200%0%。由于一般摄像头信号切换器、点火装置等侦测的都是大信号值,所以-200%和正常的-100%属于同一性质,一个拥有正信号点、负信号点、以及0点信号值的三段开关就做成了。 好了,本教程结束,还不懂的童鞋可以举个爪了。

楼主:
问下如何修改发表过的帖子啊,好像有点儿不美观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下如何修改发表过的帖子啊,好像有点儿不美观啊……

诶呀解决了,那个修改的位置真难找啊

网友A:
旋钮也可以当三段开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也可以当三段开关用

旋钮是量变的过程,感觉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也可以当三段开关用

不过经你提醒,把旋钮曲线改成三条平行直线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经你提醒,把旋钮曲线改成三条平行直线可以一试。

固定值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旋钮是量变的过程,感觉不保险

看看在软件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在软件能调吗

在曲线里可以调成三个直线,类似三段开关效果,但是要低头确认。这样建议在拨动旋钮上设置(拨动旋钮旋到中点会有一卡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曲线里可以调成三个直线,类似三段开关效果,但是要低头确认。这样建议在拨动旋钮上设置(拨动旋钮旋到 ...

弄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好了没

像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样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