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易的口袋fpv

楼主(2017-01-26):
材料
OTG 1
UVC 1
5.8G 32通道接收机 数码显示单键 1
手机 1
杜邦线 1

开工
拆开 uvc 引5V电 ,改输出线为三针插头 ,按舵机标准 ,视频 电源 地线,  ,接入接收机视频接口,对应上即可, 插入手机 启动口袋fpv。 完美。

网友:
手机能输出多大的电流呢?

楼主:
500吧 ,理论值。 不过 带这些设备小意思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手机的电量会不会很快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手机的电量会不会很快减少,

少的非常快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B:
想法不错,不过步骤排版要这清楚些就更好了

网友C:
手机加背夹电池是不是可以续航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加背夹电池是不是可以续航长点。

充电宝吧 2w的 坚持一天

网友:
学习学习,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电脑的采集卡外供电好不

网友D:
楼主请问我从采集卡跳线给图传供电严重影响图传信号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不过步骤排版要这清楚些就更好了

18楼请指教,谢谢!

网友:
能不能再详细点

网友:
走了这个是不是就不考虑手机CPU了,还有接在uvc上的是口袋fpv还是图传啊

网友E:
我跟楼主买的一样采集卡,电路一样,为啥我的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插上都没反应?买回来先天就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我从采集卡跳线给图传供电严重影响图传信号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估计是接收机功率大吧。换一个试试,只用过一种不好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跟楼主买的一样采集卡,电路一样,为啥我的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插上都没反应?买回来先天就残了?

看看指示灯亮不。 手机可能兼容不好,电脑肯定没问题,除非设备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指示灯亮不。 手机可能兼容不好,电脑肯定没问题,除非设备坏了。

估计设备是坏是,又在另外一家,从新买了一个

网友(2017-05-17):
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2017-09-08):
这个nb,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