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d10刷deviation5.0固件的一系列设置(折腾)

楼主(2017-01-27):
个人觉得这个版本的固件最大的好处就是开关映射了,但这个版本的坏处就是固定翼只有高级模式可以选,所以有的模友第一次接触直接懵了,我也是,哈哈。鉴于这个固件的教程太少还有太乱了,所以就突发奇想,把我已知的教程等一系列的可以折腾遥控器的设置总结起来,希望懂的模友不要喷,谢谢    ,明天正式更新,教程有:安全开关设置,混控,界面定制等等一系列的折腾遥控教程。

楼主:
占楼备更新

网友:
华坑D10司机,期待中……

网友:
就是因为不会设置才刷回原厂固件的,求上车

网友:
期待楼主让我的d7e重获新生啊  跪谢楼主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过年好

楼主:
更新安全开关先,祝模友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安安全全的飞好航模。

主界面

模型菜单,混控设置

油门

开关自己设置,固件支持开关映射,想用那个开关就直接打那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A:
5.0应该是全英文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应该是全英文版的吧

全部支持中文了7e也行了

楼主:
现在更新大小舵切换........

下次更新三角翼混控

混控设置

别的通道设置大小舵也是一样的,这里我用升降来演示

混控模式多段式,以后教程全部采用多段式

曲线:等比例,下面比例的数值就是舵量大小了,数值大小你们自己设置吧,我用80来演示 ... ... ...

层数2,开关你们就自己设置吧

你们要注意层数2的输入源,因为层数2的输入源和原来的通道不相同的。例如升降,升降的层数2输入源是副翼的 ...

假如前面的80为小舵,这里的100就是大舵,然后保存

网友:
刷回原厂了

网友:
快点开始,太郁闷了,model存储咋搞?楼主期待讲解

网友B:
老是unsaved,搞的设置好的没法存,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应该是全英文版的吧

有cn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是unsaved,搞的设置好的没法存,求助

加我qq1820716861备注你的论坛名,希望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视频教程也来了,视频地址i.youku.com/wsggfd,视频比图片教程更新快,哈哈

楼主:
因为在手机端显示不完整,所以此帖不更新了,重开贴,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我qq1820716861备注你的论坛名,希望可以帮你解决

搞定了,是电压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是电压问题,谢谢

那你肯定是7e的了,哈哈,7e低电压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肯定是7e的了,哈哈,7e低电压就是这样的

d10,7e没问题,是10,用3s电肯定没这问题了

网友C:
听信可以刷回原厂,不知是我那D10控太老还是怎么的,死活刷不回去。这下没退路了,摸索了1周,总算搞明白.......真是辛苦!!为解还在困惑的刷手,特贡献秘籍----“把菜单设为简单模式,此模式基本跟D10原厂设置一样,设好后改菜单为高级1或者高级2就行了。切记高级1,2不能改回简单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信可以刷回原厂,不知是我那D10控太老还是怎么的,死活刷不回去。这下没退路了,摸索了1周,总算搞明白.. ...

问题是d固件5.0只有两个模式可选,固翼只有一个模式,那就是高级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d固件5.0只有两个模式可选,固翼只有一个模式,那就是高级模式

刷suvsuv的固件。搞懂了再刷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suvsuv的固件。搞懂了再刷别的。

然而sun的固件不支持futaba协议,然而我用d10来玩伟力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suvsuv的固件。搞懂了再刷别的。

说错了suv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而sun的固件不支持futaba协议,然而我用d10来玩伟力110的

我说的是怎么搞懂设置啊。搞懂了刷什么版本都行。suvsuv固件的简单模式,大大降低了刷机后的适应学习门槛,会设华控的,用简单模式设置好,在高级菜单研究下,会很快学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怎么搞懂设置啊。搞懂了刷什么版本都行。suvsuv固件的简单模式,大大降低了刷机后的适应学习门槛 ...

对,其实suv的固件很好用的,但不支持futaba协议,可惜了,哈哈

网友D(2017-08-15):
遥控器还能刷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还能刷固件啊?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