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和遥控器校准

楼主(2017-01-27):
为什么我的f450每次飞都要重新校准电调和遥控器啊?各位大神帮帮忙呗!控是fsi6

网友:
不校准会怎么样?

网友:
apm飞控吧

网友:
不太清楚,应该不太可能,最好描述清楚点

网友:
换大疆就不需要了

网友:
你确定是电调和控,还是飞控没调好?

网友:
没调好吗??

网友:
APM飞控就是这样的,电调不用校准,遥控器和罗盘才用

网友:
每次起飞都需要校准油门行程?这不可能的
按你现在所说的描述判断不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有多种方面在通电的情况下会触发电调行程提示
1,通电的时候遥控油门最大
2,飞控油门反向
3,遥控微调问题
4,其中一个电调故障

网友:
你没校准好吧?

网友:
是否是油门校准?按理说校准一次后是不必再校准了,除非你更换了电调或电机。

网友:
你的地面站那里没有设置好  电调模式那里选择普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