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kingkong分电板背面有条白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1-28):
Kingkong分电板背面接图传电源和摄像头电源的位置有一条线连起来,意思是不是图传的视频线和摄像头的视频线可以连接到分电板上
我的图传是tm25 摄像头是sony700线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一直没敢动手怕弄坏图传和摄像头,求大神解救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4e809d2ad40735facb32c50897510fb30d2408de

网友A:
意思就是cam 和 tx 是通的,本来cam的信号和tx的输入端就是直连的,这个只是为了方便链接pdb做了下焊盘,只要cam和图传的电压在范围内就没事,本来就应该是直通的。还有个意思就是不带osd,信号进来啥样出去还啥样。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cam 和 tx 是通的,本来cam的信号和tx的输入端就是直连的,这个只是为了方便链接pdb做了下焊盘,只 ...

讲解的很清楚,楼主可以点“最佳答案”了

网友:
恭喜发财!!!!!!!!祝爽飞!!!!!!!!

网友:
没见过这个板子

网友:
没见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