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跟着萝莉做《红外遥控》

楼主(2017-01-28):
跟着萝莉做红外遥控。做了两个项目后,感觉对单片机有了些了解。也理顺了单片机的一些知识。之前是买套装学,学来学去,感觉还是云里雾里。这个红外遥控 没有加入继电器的电路。只要学会了如何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接下来的加入继电器感觉都不难了,只不过是个判断处理的过程。萝莉的第二个项目中焊接时没有电路图,做起来比较麻烦。最后我是根据他的焊接自己手动画了个电路图,免得后面焊上了在该比较麻烦。再次建议萝莉在焊接时加上电路图,让我等小白少走点弯路(当然已经少走了许多弯路!!!)。这里面我对检测按键按下松开的那一段进行模块化,直接将他写到一个函数(unsigned int JcAnJian(unsigned char z); )里,用返回函数值进行判断,感觉方便多了。
跟着萝莉做《红外遥控》 萝莉 作者:xiancun010 4259 跟着萝莉做《红外遥控》 萝莉 作者:xiancun010 674 跟着萝莉做《红外遥控》 萝莉 作者:xiancun010 4898 跟着萝莉做《红外遥控》 萝莉 作者:xiancun010 2356

//这个是红外遥控   控制端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P3M0=0Xb2;  //声明寄存器  用推免方式产生20毫安电流

sbit LED=P3^5;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2;

unsigned char Key1old;
unsigned char Key2old;
unsigned char Key3old;
unsigned char flag1;
unsigned int JcAnJian(unsigned char z);                //检测按键    参数z=1表示检测按键1         参数z=2表示检测按键2        返回值:0表示没有按下按键  1表示按下按键        4表示调用参数出错了
void TX_IR(unsigned int h); //产生红外的频率 为26微秒的倍数
void Delay13us();

void main()
{

   P3M0=32;//设置P3.5引脚为大电流模式
   Key1old=1;
   Key2old=1;
   Key3old=1;
   LED=0;
   while(1)
   {
      if(JcAnJian(1)==1)
           {
                TX_IR(769);
           }
           if(JcAnJian(2)==1)
           {

                TX_IR(1152);
           }
          if(JcAnJian(3)==1)
           {

                TX_IR(1538);
           }

   }
}
void Delay13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36;
        while (--i);
}
void TX_IR(unsigned int h) //产生红外的频率 为26微秒的倍数
{
    while(h)
        {
          LED=1;
          Delay13us();
          LED=0;
          Delay13us();
          h=h-1;
        }
}
unsigned int JcAnJian(unsigned char z)        //检测按键    参数z=1表示检测按键1         参数z=2表示检测按键2        返回值:0表示没有按下按键  1表示按下按键        3表示调用参数出错了
{
  flag1=3;
  switch(z)
  {
   case 1:
          {
                     if(Key1==1)
            {
                 if(Key1old==0)
                     {

                                   flag1=1;
                         }
                                else
                                 {

                                   flag1=0;
                                 }
                 }
                         Key1old=Key1;
                         break;
              }
   case 2:
          {
                     if(Key2==1)
            {
                 if(Key2old==0)
                     {
                                   flag1=1;
                         }
                                else
                                 {

                                    flag1=0;
                                 }
                 }
                         Key2old=Key2;
                         break;
              }
    case 3:
          {
                     if(Key3==1)
            {
                 if(Key3old==0)
                     {
                                   flag1=1;
                         }
                                else
                                 {

                                    flag1=0;
                                 }
                 }
                         Key3old=Key3;
                         break;
              }
  default:  flag1=3;
  }
  return flag1;
}

//这个是红外接收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IR_in=P3^4;
sbit LED=P3^5;

sfr  P3M0=0xB2;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Delay500ms();
void Delay1ms();

void main()
{
  P3M0=32;
  while(1)
  {
     time=0;   //时间清0
         LED=0;
     if(IR_in==0)                   //检测按下了哪个按键 用时间(time)的长短来判读
      {
              while(IR_in==0)
                  {
                       Delay1ms();
                       time++;    //
                  }

      }
     if (time>15&&time<25)          //如果是按键1按下 点亮1次灯
          {
            LED=1;
                Delay500ms();
          }
         if (time>25&&time<35)//如果是按键1按下 点亮2次灯
          {
            LED=1;
                Delay500ms();
                LED=0;
                Delay500ms();
                LED=1;
                Delay500ms();
          }
           if (time>35&&time<45)//如果是按键3按下 点亮3次灯
          {
            LED=1;
                Delay500ms();
                LED=0;
                Delay500ms();
                LED=1;
                Delay500ms();
                LED=0;
                Delay500ms();
                LED=1;
                Delay500ms();
          }
  }
}

void Delay5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3;
        j = 205;
        k = 120;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2020-02-20):
要是有pwm输出就更好了。很适合室内小飞。

网友(2017-01-28):
恭喜发财!!!!!!!!祝爽飞!!!!!!!!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开源是接力赛,一棒接一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是接力赛,一棒接一棒。

是啊,开源。其实集思广益的过程!!!!

网友(2017-09-18):
有点没有看懂按键调用程序,谢谢分享。

网友:
我啥时候能学会啊

网友(2017-11-01):
哥们  有编辑好了的估计没

网友:
楼主有固件没,,求固件

网友(2018-12-01):
楼主,电容多大的啊???

网友(2019-12-13):
昨天晚上下载失败,今天早上下载成功。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