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d10刷deviation5.0固件的一系列设置

楼主(2017-01-29):
个人觉得这个版本的固件最大的好处就是开关映射了,但这个版本的坏处就是固定翼只有高级模式可以选,所以有的模友第一次接触直接懵了,我也是,哈哈。鉴于这个固件的教程太少还有太乱了,所以就突发奇想,把我已知的教程等一系列的可以折腾遥控器的设置总结起来,希望懂的模友不要喷,谢谢    ,正式更新,教程有:安全开关设置,混控,界面定制等等一系列的折腾遥控教程。(前一贴在手机端显示不完整,所以重开贴了,不好意思了模友们)

楼主:
更新安全开关先,祝模友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安安全全的飞好航模。主界面
模型菜单,进混控设置
油门(左边的框框)
开关自己设置,固件支持开关映射,想用那个开关就直接打那个开关就行了(失控保护也同样,数值-100就是最低油门了)
================================→_→ 可爱的分界线================================
现在更新大小舵切换........
下次更新三角翼混控
同样是混控设置
别的通道设置大小舵也是一样的,这里我用升降来演示(进右边的框框)
混控模式多段式,以后教程全部采用多段式也就是两段式,混控层级2
曲线:等比例,下面比例的数值就是舵量大小了,数值大小你们自己设置吧,我用80来演示
上面是层数1。
层数2,开关你们就自己设置吧
你们要注意层数2的输入源,因为层数2的输入源和原来的通道不相同的。例如升降,升降的层数2输入源是副翼的,所以把它改为升降。
假如前面的80为小舵,这里的100就是大舵,然后保存
================================→_→ 可爱的分界线================================
这次更新三角翼混控
下次更新还没想到哈哈
升降(选右边的框框)
混控层级:2,层数:1
开关:无,混控方式:替换
输入源:升降,这里要反向的(!就是方向的意思,按ENT键反向)
曲线和比例默认
层数:2
开关:无,混控方式:附加
这里的输入源为副翼,曲线和比例默认
保存,然后返回到混控界面,按到副翼(也是选右边的框框)
层级:2,层数:1
开关:无,混控方式:替换
输入源:副翼,曲线和比例默认
层数:2
开关:无,混控方式:附加
输入源:升降(这里不用反向)曲线和比例默认
确定

保存.................

网友A:
只要是中文版 我就会设置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中文版 我就会设置混控:)

这贴发给还不会的模友看的    ,其中混控只是一部分,还有自己diy图标,界面,声音,等等的东西,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贴发给还不会的模友看的,其中混控只是一部分,还有自己diy图标,界面,声音,等等的东西,哈哈

这个新固件,可玩性很强啊!有点OpenTx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新固件,可玩性很强啊!有点OpenTx的感觉

个人还是觉得op的可玩性高,op唯一的不足我觉得是没有中文啊    ,op可以设置的东西很多

网友:
哈哈,我还没刷的打算,不过多谢分享!

网友B:
快来更下图标怎么做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来更下图标怎么做和添加

短时间内还不会更新,现在更新的都是直接在遥控设置的,图标和声音就要用到电脑了

网友C:
请问三角翼混控和大小舵一起该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三角翼混控和大小舵一起该如何设置?

同理啊,混控层数弄成4层,要不你加下我的qq吧

网友:
帮顶;有用;我弄了好久没弄起来

网友D(2017-06-05):
楼主你好,我也用的这个版本的固件,但是不会设置,能家一下你的qq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用的这个版本的固件,但是不会设置,能家一下你的qq吗

1820716861
备注论坛

网友E(2017-09-02):
引用 楼主:
同理啊,混控层数弄成4层,要不你加下我的qq吧

混控弄四层就太混乱了,三角翼混控加大小舵建议映射两个虚拟通道作为升降和副翼的输入,在虚拟通道中编辑大小舵混控,在实体通道编辑三角翼混控,同理可以在增加两层用于虚拟通道的输入,这样可以方便调整每个输入通道的曲线,而不是每次要调整好几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混控弄四层就太混乱了,三角翼混控加大小舵建议映射两个虚拟通道作为升降和副翼的输入,在虚拟通道中编辑 ...

没用过虚拟的,哈哈哈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E:
混控弄四层就太混乱了,三角翼混控加大小舵建议映射两个虚拟通道作为升降和副翼的输入,在虚拟通道中编辑 ...

用虚拟通道是不是更复杂?想请教一下怎么设置双电机差速混控,用方向控制两电机差速转向?

网友(2019-08-13):
引用 楼主:
个人还是觉得op的可玩性高,op唯一的不足我觉得是没有中文啊,op可以设置的东西很多

只要理解了程序的思维方式,设置就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混控弄四层就太混乱了,三角翼混控加大小舵建议映射两个虚拟通道作为升降和副翼的输入,在虚拟通道中编辑 ...

出个教程啊,?没用过虚拟通道。这个层数虽然多,但容易理解,不容易乱。d固件最多可以设置20层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