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飞控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7-01-29):
玩穿越一年了,准备入多轴坑。目前准备用680机架,3530 800kv,14寸浆 4s5200,但对于飞控的选择还是比较纠结。在论坛上看了很多关于apm和pix的帖子,感觉都不错,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下我。(图为穿越航拍)

网友:
貌似680这个动力不行,我用600kv的电机续航才15,用低kv的吧
然后,,apm有点难调,我用了半年,飞的一般般,还调的不是很稳,貌似pix比较稳

网友:
直接上商品飞控吧,

网友:
调好了还是好的

网友:
apm就算了吧,出错迟早的事情,建议不要用

网友:
pix,apm硬件升级版,固件强大,通用apm固件和地面站,校准工作和接线相对繁琐。不愿折腾,直接商品飞控

网友:
商品飞控,极翼p2就很强,没用过dji任何东西,不做评论

网友A:
我从最早的apm 1 就开始用了 固定翼fpv 大多轴都用 pix 反正到现在为止没有因为飞控硬件 或者软件炸鸡
pix 和apm 软件层面一样稳 主要差在硬件接口上 但是apm mega2650 处理数据已经力不从心了 所以基于atmel的固件没有再更新了
如果语言好 所有的说明全在他们官网上面 都不需要什么客服
另外就是pix 他们会有莫名其妙的更新和功能变化 论坛优酷的教材很多都太老就了或者翻译理解就是错的 不然就是转来转去 反正我是不会看国内的教程
如果预算有限 不想折腾 就直接买dji的飞控 直接用他们的生态链 没其他选
680 我一台6S 能悬停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最早的apm 1 就开始用了 固定翼fpv 大多轴都用 pix 反正到现在为止没有因为飞控硬件 或者软件炸鸡
pix  ...

求30分钟挂狗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最早的apm 1 就开始用了 固定翼fpv 大多轴都用 pix 反正到现在为止没有因为飞控硬件 或者软件炸鸡
pix  ...

谢谢!请问什么配置680能悬停30分钟?

网友:
Pix好用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什么配置680能悬停30分钟?

8000mah 电池重快1kg
类似dji 的e800 动力 370kv+13寸木桨
如果用碳纤维的 会更省电 就是有动平衡的太贵了
我用 afro esc 刷beheli
全部起飞重量带狗 小于2.5kg
悬停电流差不多15A 包括带云台图传数传(快1W的 2个频段)
这配置带不了15寸桨

其实高速航行 看起来更省电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飞个四轴,随便什么飞控都可以。

网友:
肯定是Pix APM老了 Pix 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