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50机架可以用6s电池吗?

楼主(2017-01-29):
大神们咨询个问题,s550六轴机架,搭配naza m lite飞控,好盈乐天40A电调,搭配朗宇x3508s电机,配10寸桨,带两轴云台和山狗,这个配置可以上6s电池嘛?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这个配置能续航多少时间

网友:
好像可以

网友:
看看电机支不支持
,,试试,,发热严重就不行了吧

网友B:
电机电调支持的前提下,重心也可以,就能用

网友C:
可以的,不过着样子的话力效不是那么好

网友D:
不可以,10寸桨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10寸桨效率低

只能用10寸桨,11寸桨就互相干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这个配置能续航多少时间

不知道。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调支持的前提下,重心也可以,就能用

电机电调应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不过着样子的话力效不是那么好

那什么搭配能效率高?

网友:
没必要,2216电机最佳搭配4s电池

网友E:
可是可以,但是还是建议lz换一个高效率的机架比如da500这样的

网友:
电压22.2V,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可以,但是还是建议lz换一个高效率的机架比如da500这样的

嗯嗯 daya的确实不错

网友F:
最关键的数据没有给出来,电机kv值是多少?还有干嘛非要6s?4s就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关键的数据没有给出来,电机kv值是多少?还有干嘛非要6s?4s就很合适。

电机是900kv,搭配10寸桨,主要是想用朋友直升机的6s电池

网友:
我也觉得效率不高

网友:
4s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900kv,搭配10寸桨,主要是想用朋友直升机的6s电池

lz你试一下把6s拆成2块3s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是900kv,搭配10寸桨,主要是想用朋友直升机的6s电池

肯定不妥,kv值过高,电机很容易烧

网友G:
没戏 想上6S 550轴距 12寸桨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戏 想上6S 550轴距 12寸桨起步

那我就踏实用3s或者4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妥,kv值过高,电机很容易烧

好的。我就用3s或者4s吧

网友:
3508kv  380是6s电池配13~15寸桨;3508  580kv配4s电池也是15寸桨!楼主可以看下电机官方的力效表搭配桨,如果不合理要么电机没力要么烧电机。

网友:
10寸桨的话应该是700kv 的吧?貌似700kv的不支持6s。。

网友:
可以的 力效不好 没必要 推荐4S吧

网友H:
只要你的电机可以承受就行     你的电机 KV值必须要小一般 300到400  差不多可以用 6S    KV值越低 扭矩更大  一般装 14 15 寸的桨都没问题   同样KV 越小 承受的电压也越高  相反 越大 转速越高  扭矩就更小 一般用 小尺寸的 桨。如果你的电机KV值很高  估计承受不了6S 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你的电机可以承受就行     你的电机 KV值必须要小一般 300到400  差不多可以用 6S    KV值越低 扭矩更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