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精灵3p夜拍

楼主(2017-01-30):
夜间拍视频怎么调曝光亮度

网友A:
iso 100快门4秒以上还是比较好看的  前期是机器得稳

网友:
自动模式右手拨轮调EV,手动模式ISO配合曝光时间,ISO不要太高,100-400之间,曝光时间取决于你拍啥,试拍几次就知道了,想拍车轨就ISO100+长曝光2-4秒+连拍,再后期堆栈,有减光镜的话曝光时间可以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o 100快门4秒以上还是比较好看的  前期是机器得稳

你的说的是拍照  楼主问的是拍视频

网友:
右边的波轮控制曝光度

网友:
相机不是自动曝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