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一代电池能不能升级

楼主(2017-01-30):
大疆精灵一代电池能不能升级麻烦各位大师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怎么升级应该可以,一袋是智能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升级应该可以,一袋是智能电池吗?

不是智能电池是用3S电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智能电池是用3S电池的

看电调电机支持4s不,如果不行就加大3s电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调电机支持4s不,如果不行就加大3s电池容量。

能不能换3S10000mah25c,现在用的是2200mah20cd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换3S10000mah25c,现在用的是2200mah20cd的

可以是可以不过电池容量大了,重量也增加了,我觉得可以折中,用3s5000的牌子电池,比如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过电池容量大了,重量也增加了,我觉得可以折中,用3s5000的牌子电池,比如格式的,

弱弱的问一下现在用3s2200mah20c换3s5300mah30c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现在用3s2200mah20c换3s5300mah30c有没有问题

没一点问题,同3s电压一样,只是容量改变了,只要飞机起飞重量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一点问题,同3s电压一样,只是容量改变了,只要飞机起飞重量够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加大容量是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容量是可以试一下

谢谢过几天电池到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精灵二的电池就能飞的

关键是精灵二电池是插进去的啊?精灵1是用12伏3s电池怎么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