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自组电池?

楼主(2017-01-30):
    开门见山,自组电池安不安全?用来飞飞固定翼行不行?

网友:
我已经做了一个4s5200,毫安的

网友:
这个电池我用了飞四周飞了两个多月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2的2S都是自己组的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安不安全取决于你如何组装,如何使用与保养,

网友:
关键看组装手工

网友:
电极之间做好绝缘,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好用pcb板焊接。

网友:
我飞固定翼就是自组的,4s2p

网友:
还行的,坏了我都自己修的

网友A:
可以可以的,只是小心点,第一次做,很怕

网友:
好电池好手艺你说好不好用

网友:
组得好就安全,组不好就不行,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好电芯,飞固定翼应该没什么问题,别太暴力。

网友:
自组电池电芯没有保障,车用无所谓,好飞机还是用品牌的,随便玩玩的飞机用没问题

网友:
表示一直以来都是自组

网友:
飞固定翼问题不大

网友B:
手头4s,6s全是自组的,好用还便宜,相反一块成品电池却鼓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自组很好用啊,我就自己租了一个就是做的没有那么精细

网友(2017-04-05):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的,只是小心点,第一次做,很怕

这个怎么焊的,淘宝店家说要电焊才行,烙铁焊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4s,6s全是自组的,好用还便宜,相反一块成品电池却鼓了

求链接,自组的怎么样

网友:
看你动手能力和单电品质,我自组从没翻过车

网友:
自组的感觉压降不一致啊,差别很大

网友:
组过锂电池的大神们,推荐一下好的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自组的怎么样

某宝搜紫星航模电池 ,容量足,就是重量较成品电池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