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4.1100电机用什么电调比较好

楼主(2017-01-30):
2814.1100电机用什么电调比较好

网友:
太大了不好配

楼主:
一般来说40A但是我的电池是4s的。我的电调不支持。我没有办法想再弄一个。,想着想着就能好一点的。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40a50a

楼主:
价格在中等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60A

买不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60A

这个电调,我最多能150。

网友:
用天行者60a的飘过

网友B:
飞腾40,天行者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腾40,天行者60

决定了,就按你说的这个配置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决定了,就按你说的这个配置找。

不差钱可以上飞腾60a,以后2820可以用,反正电调都是通用的,以后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可以上飞腾60a,以后2820可以用,反正电调都是通用的,以后省事。

怎么设置最佳答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最佳答案呀

我不知道啊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