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行日志为什么只有1分钟的数据?

楼主(2017-01-30):
我的四轴pixhack飞控,飞了19分钟,可是下载的飞行日志打开只有1分钟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用数据线连接电脑下载全部文件

网友A:
应该是没下载完吧。你看第二个图里有个1802240的3点10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下载完吧。你看第二个图里有个1802240的3点10分的

我选的是“下载全部日志”,就是说应该都下载完了。你说的那个文件的时间我并没有飞飞机,应该是在家里调试的时间。

网友:
你会看吗?

网友:
断点录制

楼主:
联系了卖家,让我重新刷飞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