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APM4号电机比其它三个启动慢,怎么回事?

楼主(2017-01-31):
APM    4号电机比其它三个启动慢,怎么回事?

网友:
油门校准一下,也许不是问题

网友:
油门校准

网友:
能飞起来就没事,不能飞重新校准

网友:
上奖没有?

网友:
电调逐个校准以后继续

网友:
泡泡老师,如何辨认真正的APM2.6飞控啊?

网友:
电调设置了缓启动,软起动,直驱大桨启动方式,如果恢复出厂不能解决,就用并联线把所有电调的所有参数都统一设置。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