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安裝的問題

楼主(2017-01-31):
我有個問題,有冇師兄可以答到我,因為啲電線問題,Pixhawk所以要倒轉裝,我是用MP的,是否需要改成Rotation_Yaw_180,Compass #1 #2 點set法,個M8N是正向的,希望各位俾啲意見。

网友A:
我半天没莫明白啥意思,打繁体字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半天没莫明白啥意思,打繁体字的兄弟。。。

对不起忽略了这个!!
我有个问题,有冇师兄可以答到我,因为电线问题,Pixhawk所以要倒转装,我是用MP的,是否需要改成Rotation_Yaw_180,Compass #1 #2点set法,个M8N是正向的,希望各位俾些意见。

网友:
这精度应该挺高的

网友:
罗盘设置180就行

网友:
按你的图示 , gps是机头方向算 , 到总参数把飞控设定 4 yaw 180度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忽略了这个!!
我有个问题,有冇师兄可以答到我,因为电线问题,Pixhawk所以要倒转装,我是用MP的, ...

倒装,天线朝下?那是roll=0
箭头对尾巴是yaw=180同时roll=180
正装是roll=180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会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