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问题,

楼主(2017-01-31):
到底怎么调v尾混控,买了个小胖子飞机,结果到现在都不会调v尾混控,求大神指点下可以吗。。。跪求。。

网友:
泡泡大神有教程,自己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
原厂的在机型类型选择Ⅴ尾就可以了

网友:
v尾混控是什么样的?

网友:
找到固定翼设置机翼类型V尾,遥控接收通道2和4如果打舵错误就插4和2相反一下

网友:
我倒是会调三角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