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ft mounted motor(软安装电机)

楼主(2017-01-31):
       过年期间闲着没事,通过科学上网看了看老外最近的搞机情况,发现老外流行搞soft mounted motor,简单来说就是让电机和机架之间采用软连接,减少电机传给机臂和飞控的震动,从物理上滤除杂波。楼主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就来折腾一下。
其实做法也不难,用电工胶带垂直地拉两层然后用各种剪刀、美工刀、手术刀修边、开孔。最后安装电机就OK了,有没有用楼主暂时没法测试,回头抽空出去试飞给大家带来详细解答。同时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应该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试看,保不齐有惊喜

哈哈反正也是折腾

网友A:
我也试试看,保不齐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修剪方便,祝爽飞!

多谢  已爽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追求飞行体验  也不是做静态模型观赏的  而且胶带也可以修剪的比较好啊  外国这么多大神  steele ...

确实修剪方便,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绝缘胶带不靠谱,单说外观就有点掉档次!

主要还是追求飞行体验  也不是做静态模型观赏的  而且胶带也可以修剪的比较好啊  外国这么多大神  steele skitzo  johnny的飞机也是这样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实说  因为我的机器比较新  确实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

总感觉绝缘胶带不靠谱,单说外观就有点掉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带估计没效果吧,粘一层3M还差不多,但弄得不好反而会增加震动

还好。。我的电机和桨震动都小。。效果不明显  但是也比没有强  也是折腾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缘胶带确实有点悬!还是换了吧!

老实说  因为我的机器比较新  确实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

网友C:
胶带估计没效果吧,粘一层3M还差不多,但弄得不好反而会增加震动

网友D: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E:
狼哥先顶后看~祝兄弟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狼哥先顶后看~祝兄弟春节快乐!

狼哥新年快乐  多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贴是一种美德!

多谢兄弟顶贴

网友F:
试了么?效果咋样?

网友G:
太薄好像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了么?效果咋样?

还没出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薄好像不咋地。。。

嗯有可能  先试试再说  不行再加厚

网友H:
呀,刚好机机重新走线,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呀,刚好机机重新走线,我也试试

可以可以  如果好用要发帖分享给大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可以  如果好用要发帖分享给大家

嗯嗯,不过,用胶带就行了吗?我的650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嗯,不过,用胶带就行了吗?我的650

我看老外是这么干的  不过你650的飞控做好减震就应该没事了吧

网友I:
不管有没有用,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J:
小小提议弹簧可以吗,就如同老式洗衣机甩桶下面的电机,就在弹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老外是这么干的  不过你650的飞控做好减震就应该没事了吧

不清楚,,apm飞控要死,,唉,,不说了,,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小提议弹簧可以吗,就如同老式洗衣机甩桶下面的电机,就在弹簧上

应该也行的  反正都是为了减震  提倡大家试验已经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管有没有用,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期待楼主的结果!

多谢支持

网友:
不如用弹簧,象汽车一样,不能软

网友:
狼哥先顶后看~祝兄弟春节快乐

网友K:
应该效果不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效果不太明显

从老外的测试结果来看是有效果的   是不是玄学还是要自己亲自验证

网友:
实验一下也无所谓,最好的办法是机臂用柔性材料

网友L:
这样做没什么用 螺丝还容易掉 youtube rcgroup 都有讨论
2种情况
本来电机和桨都不是很平衡 有帮助
本来电机和桨都是很平衡的 没什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做没什么用 螺丝还容易掉 youtube rcgroup 都有讨论
2种情况
本来电机和桨都不是很平衡 有帮助

刚好我用的也不是什么好电机和好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电机后一定记住要上螺丝胶和拧紧了,否则等着换电机吧……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毕竟我曾经有一次飞完一趟下来剩一个螺丝

网友N:
我教你 买几个气球垫上效果比这好多了  只要是薄的有弹力的都可以垫 你这方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毕竟我曾经有一次飞完一趟下来剩一个螺丝

用垫子的话就不能拧紧
要等螺丝胶干了才能飞 还要经常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教你 买几个气球垫上效果比这好多了  只要是薄的有弹力的都可以垫 你这方法也不错

好的 多谢指教

网友O:
要不要试试摸点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O:
要不要试试摸点硅胶

哈哈可以考虑  刚好有管705

网友I:
引用 网友O:
要不要试试摸点硅胶

不容易找平

网友P:
这样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样有效果吗

有没有效果,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容易找平

用模具注出硅胶垫

网友Q:
基本上这种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这个讨论在rcg里太早太广泛了。尤其是穿越机电机 震动特性太复杂。要是加软胶就能减震,机械振动那一本厚厚的书肯定是白写了

网友:
记得打螺丝胶,不然肯定掉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Q:
基本上这种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这个讨论在rcg里太早太广泛了。尤其是穿越机电机 震动特性太复杂。要是加软胶 ...

有效果哦,youtube上面好多测试贴,都有效。
如果你是新机器装或者不装也没事,旧机器效果很明显。

网友B:
绝缘胶带?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绝缘胶带?

是的,实际上3m海绵胶带,EVA垫,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是的,实际上3m海绵胶带,EVA垫,效果要好一些。

绝缘胶带确实有点悬!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