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

楼主(2017-01-31):
3s电池过放,一节0电压,怎么救啊??
求助!!

网友:
零电压了就改2S吧

网友A:
平衡头那节0电压电池,直接接4v电压,接上5秒  拔下,重复10次   看看电压能不能恢复

网友B:
不用救了 拆开把那片扔了 当2s用

网友:
救活了也不能飞了~内阻和容量都变了……

网友:
那片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那节0电压电池,直接接4v电压,接上5秒  拔下,重复10次   看看电压能不能恢复

然而我插了一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救了 拆开把那片扔了 当2s用

说的对,或者去买一片电芯换上

网友:
换电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楼主可以看我的,把那个没压的电芯通过平衡头确认出来是哪个,然后不用拆电池的哦,用个有电的1s电池, ...

已经拆成2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我的方法尝试一下复活!

好的谢谢,以后这样吧,不过我拆下的电芯已经软了,完全报废了  软的不成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以后碰到电芯外观正常可以试试了,

好的  好的

网友(2017-05-08):
我曾经两次遇到过,一次一个电心为零伏,一次干脆测不到,4S的电池充电器只认3S,电表测平衡头一个电心为零伏。我先用非平衡充电,最小0.1A冲到接近正常总电压,然后插上平衡头,恢复4S显示只是原来消失的电心比其它电心小很多,然后恢复平衡充,电池起死回生!

网友:
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