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塞斯纳首飞炸机求助

楼主(2017-02-01):
一个月前某宝入手的泡沫塞斯纳,今天终于有空组装起来首飞,起飞地面滑跑阶段老是往右偏,导致右翼擦地面,无法起飞,刚开始以为前轮方向偏,矫正以后还是一样,请教老手什么情况?

网友A:
我的也一样,而且我的跑道太短,扔一边发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而且我的跑道太短,扔一边发霉了

后来飞其他模型了吗?

网友:
什么版本的塞斯纳?前三点后三点?如果是前三点,起飞地形凹凸不平会导致前起落架方向不稳,如果是后三点,由于飞机升力已经螺旋桨反扭力,突然的加力会导致在地面过程往螺旋桨旋转相反的方向偏。如何杜绝这个现象呢?一般飞行的时候油门是逐渐加大的,同时垂尾方向舵要微微给飞机一个修正量,一般情况下飞机开始滑跑到50%油门的时候,飞机就会缓缓起飞了,切记不要突然加大油门。如果觉得有帮助,请设置最佳答案。或者不懂还可以再问,  谢谢

网友:
副翼的问题,吧副翼朝下调整一下喽,或者微调遥控副翼往左调一下

网友:
能不能是两侧副翼的h活动量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飞其他模型了吗?

飞四轴

网友:
飞之前得好好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而且我的跑道太短,扔一边发霉了

可以手抛起飞啊
别发霉啊,卖别人或者送朋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手抛起飞啊
别发霉啊,卖别人或者送朋友啊

自己飞,不卖。还做了几架kt板飞机。空闲了玩玩!!!

网友:
很正常。。。。。慢慢练手。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呢

网友:
跑偏原因还是轮子的问题,轮子不正,起落架重新排查

网友:
5楼是正解。。。。。。。其它楼小白太多,都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