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调参 PID 如何选取【默认值】?

楼主(2017-02-02):
闲鱼收了个二手215穿越机 试飞时发现抖的厉害都能抖翻。参照论坛里的调参帖自己捣鼓着调了好多遍(主要是调大了D的数值,有帖子说D值数值越大,参数实际越小),基本能悬停了,但拨杆幅度稍大时还是抖。
有老穿越指点:BF 自稳模式和新手不用调参 用”默认参数“就行了。我自己再次打开BF 似乎没有发现【默认值】按钮啊 也没什么恢复出厂设置之类的选项 而且我把原来飞控上的PID值也没记住,不知道这个【默认值】是什么,是一组固定的数据吗? 如何选取PID默认值?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就刷下固件,先刷cf再刷回bf

网友:
P值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就刷下固件,先刷cf再刷回bf

多谢!  刷固件还沒试过,没弄懂怎么回事,怕损坏飞控。

网友B:
在“设置”页面(也就是加速度计校准页面)中有一个《恢复初始设置》按钮,不过按了这个按钮之后,所有的设置都要重新来过!要从加速度计校准开始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刷固件还沒试过,没弄懂怎么回事,怕损坏飞控。

刷固件就和手机系统升级一样

网友:
点击图中按钮 Reset PID controller 重置PID控制器按钮,恢复默认PID设置。

网友C:
Betaflight同样名称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页面(也就是加速度计校准页面)中有一个《恢复初始设置》按钮,不过按了这个按钮之后,所有的设 ...

多谢!

网友:
你开始玩穿越咯

网友:
刷Bf3.1

楼主:
多谢支持!我正在试

楼主:
与时俱进嘛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taflight同样名称按钮

多谢您的指教!点击“重置所有配置”后,PID值并未改变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7-07-07):
拿分走人,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