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刷固件失败 【无法连接】 求救!

楼主(2017-02-02):
按照论坛的教材帖子刷F3固件,到最后一步点击“烧写固件”后出现如下提示:请看红色提示条

拔掉飞控USB线,退出betaflight-configurator。再次打开后,插上飞控USB线并点击“连接”,提示“配置信息没有接收到,连接错误”

急等解决方案,谢谢!

PS: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 32位旗舰版,下载的驱动是stsw-stm32102 VCP V1.4.0

网友A:
短接REBOOT,直接刷就成了,我刚解决同样的问题,前提是F3是好的,只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REBOOT,直接刷就成了,我刚解决同样的问题,前提是F3是好的,只是固件问题

救星啊!
如何短接REBOOT?是把下图红圈内两个接口连到一起吗?

连接一次就好 还是永久短接(直接用锡将2接口焊死)?

有没有简单快捷的连接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救星啊!
如何短接REBOOT?是把下图红圈内两个接口连到一起吗?

用线短接着刷固件,刷完线取下,我是焊了针脚,用杜邦线连的

网友B:
用镊子压住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短接着刷固件,刷完线取下,我是焊了针脚,用杜邦线连的

非常感谢!已经刷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压住不就可以了

没接触过飞控电路板 生怕错误动作烧坏了板子

网友:
短接boot试一试

网友C:
刚刚同样的问题,短接BOOT 刷新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同样的问题,短接BOOT 刷新成功。

祝贺!我也一样解决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