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9拉距

楼主(2017-02-02):
地面拉距150米无信号!!   正常吗?  返厂升级过rssi双扩频技术。

网友:
你来我这,保证要好,福斯6都可以600米以上没干扰

网友A:
地面本来就是弱项,离地一米再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本来就是弱项,离地一米再实验一下

就是离地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离地飞的。。

离地多高

网友:
直上天飞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地多高

1.5米  大概

网友:
引用 楼主:
1.5米  大概

那就不应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米  大概

是你接受天线毛病,发照片上来,看看接收天线

网友B:
我的AT9地面拉距450米   RSSI为-78db

网友:
感觉有点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T9地面拉距450米   RSSI为-78db

我设置-80db  报警   130米,就已经 报警了

网友C:
那是你接收机和发射机的天线角度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接收机和发射机的天线角度不对吧

该怎么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该怎么放

你拍照片,先看看你怎么放的

网友:
我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拍照片,先看看你怎么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拍照片,先看看你怎么放的

这个是改了的,  昨天放在飞控上面了

网友:
天线最好垂直像下

网友C:
像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个样子

但是250鸡架如何垂直向下啊,  只能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250鸡架如何垂直向下啊,  只能向上。。

穿越机啊,乐迪不是出了穿越接收机嘛,才几十块,路由器的天线也是竖着的,为啥不平着放,再不用说了吧,还是换穿越接收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80db  报警   130米,就已经 报警了

似乎我的住号也掉得快,不知何解AT9S

网友:
没天线都不可能13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知道吗。电磁波像水波一样是圆的吗?所以为了控制跟远的距离。应该竖着放或垂直放,而且你的天线应该远里其他电子设备,特别是一些工作电流和电压比较大的设备(电机,电池,电调等)因为不管什么电子设备在工作时都会产生电磁场。而且电流越大磁场越强。而磁场会干扰其他信号。这就跟你为什么在对讲机天线上放一个磁铁后不能用了一样的道理。

网友:
应该,肯定有问题三,我的没升级都不止150米

网友:
这是极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