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3飞控调参问题

楼主(2017-02-02):
F3飞控,富斯I6控,调飞行模式的时候一保存,电机就开始转,求大神解答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可能还是调错了  再试试

网友:
遥控器通道拨杆拨到手动模式下保存 油门怠速设置好再调模式

网友:
最低油门多少

网友:
油门行程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