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50穿越机

楼主(2017-02-02):
各位大师,一般穿越机用三页桨还是两页桨。我的是

网友A:
三叶桨比两叶效率高点,新手的话还是推荐两叶,炸鸡成本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桨比两叶效率高点,新手的话还是推荐两叶,炸鸡成本稍低

我现在用的是三页的,但是没玩多久就坏了好多,我现在想用两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三页的,但是没玩多久就坏了好多,我现在想用两页的

个人觉得如果不是像比赛那样对速度要求高的话还是两叶桨合适,穿越机本来就炸鸡多,桨损坏的几率也更高,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还是用两叶桨吧

网友:
特点就是三叶不耐扎,俩叶耐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叶桨比两叶效率高点,新手的话还是推荐两叶,炸鸡成本稍低

单纯说效率的话 两叶比三叶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纯说效率的话 两叶比三叶的高

受教了,三叶桨拉力大,费电,效率还是两叶桨高

网友:
2叶就ok

网友:
看了大家说的    貌似都是说两叶比较不错

网友:
现在用的三叶桨,一直也在纠结是用两叶还是三叶

网友:
3叶不耐炸,新手玩分辨不了那个力效好

网友:
叶数少,效率高

网友:
用三叶5040噻,推力有保证,两叶5040或者两叶5045输出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