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求配置

楼主(2017-02-02):
大神看看这个配置怎么样?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咸鱼

网友:
飞控不如换个F3,电调也不建议用xxd,穿越用mini电调好多可以选

网友:
电调不用那么大的  而且XXD的也容易烧

网友:
飞控用f3

网友:
便宜没好货,航模大忌

网友:
这个一共要多少钱

网友:
机架不要

网友:
这个配置非常的不走寻常路,首先,能飞,肯定能飞起来。
但是,估计你要在上面耗费非常多的时间经历很多失败才能把这个配置飞起来。

网友:
不行,太垃圾了,不如不要玩,直接买个玩具四轴好了

网友(2019-05-23):
210机架吗?什么样的?求指点

网友:
简易不要玩辣鸡

网友:
哈哈哈,笑死我了

网友:
是因为看到楼主的配置,想起来了当初入门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