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模友用过这个OSD模块吗?

楼主(2017-02-03):
如题,效果如何?怎样接线?

网友:
店家的图已经很明确了

网友:
穿越机用的?

网友:
f3不能用吧

网友:
哎 还行吧还不如一体分电板好用了

网友A:
用过一大堆,结论是,不是太好用。
首先需要自己用MWOSD程序来编辑界面,比如布局,你要显示的信息,嗯,你还需要一个TTL转USB的烧写器,不然没法改哦。
然后接线按店家所示接就行了,一般接在UART2上面。
主要问题是,大油门大电流时候,OSD会抖动,最后干脆不见……要重新插拔电池以后恢复,这就很麻烦。
其次,接线太麻烦,多了一大堆线缆出来,尤其是视频的线,要中间断开过这个OSD。这么多线缆有一个断了就麻烦了。

推荐使用飞控内部集成的OSD,最好是兼容Betaflight固件的,这样可以直接在调参软件里面编辑,既稳定又方便。

网友:
接线图这么清楚,还要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大堆,结论是,不是太好用。
首先需要自己用MWOSD程序来编辑界面,比如布局,你要显示的信息,嗯,你 ...

谢谢,分享了

网友B:
用过很好啊!接线图你自己都发了!再附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很好啊!接线图你自己都发了!再附送你。

到手了

网友:
接线好说主要是固件,你百度搜下,有一篇石头的挺详细

网友:
七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大堆,结论是,不是太好用。
首先需要自己用MWOSD程序来编辑界面,比如布局,你要显示的信息,嗯,你 ...

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