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1与S-OSD增加乐迪回传接法

楼主(2017-02-03):
最近想接稳定容易操控的航拍机,于是入了个NAZA V1的飞控一套。也入手了一个S-OSD的视频叠加模块,按说明书的接法应该没有问题。但我使用的控是乐迪控,想多加回传模一块。问题来了,对于S-OSD的接口那么多,不知回传模块的TX线该接哪一条才对。请各位模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下。

网友A:
NAZA走的是总线,没办法从飞控和OSD的连线上引出TX,你只有从OSD的PCB上找到TX引出,前提是你要有电路图。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乐迪的回传只支持apm.
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走的是总线,没办法从飞控和OSD的连线上引出TX,你只有从OSD的PCB上找到TX引出,前提是你要有电路图。 ...

谢谢你的回复,我基本明白了,那就只有可以接电压回传了。另外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详细的NAZA V1接S-OSD的说明,网上找到的都好像不怎么详细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基本明白了,那就只有可以接电压回传了。另外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详细的NAZA V1接S-OSD的 ...

TB有,搜索一下,一般就是数传线,视频输入输出,还有个RSSI,动力电。

网友:
乐迪的回传是mavlink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有,搜索一下,一般就是数传线,视频输入输出,还有个RSSI,动力电。

naza v1与naza L的接法是不是一样?V1的led是分出来的。

网友(2020-08-09):
有机会也买一套试试

网友(2022-11-07):
不懂帮顶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