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210的穿越应该用什么电池!??谢谢!!!

楼主(2017-02-03):
各位大神!!!问一下210的穿越应该用多大的电池?多少c的?手里有1300mah,35c,3s的电池,能用吗?或者这么大的电池能飞什么?

网友:
你的电池将就可以玩  一般主流是4s 1300 1500  c数的话看你自己要求  随便玩玩可以低一点  暴力的话 就70以上  我自己用的是rfi的100c

网友:
练习常用4S1500,比赛常用4S1300,C数大点好,最好70C以上。

你手里的也可以用,不暴力而已。

网友:
我淘来的二手215穿越机,3S2200电池也能飞

网友:
4s  1300mah 或 1500  50c以上比较爽。 3s也可飞温柔航线。

网友A:
看你的动力配置啦,
一般2204电机推荐20A,3S 2200mAh 25C左右就可以飞了,个别电机可以上4S电池,不过不推荐,特定情况下要烧电机。
2205么看你什么桨和飞法,20A/30A电调都有,上4S动力,1300mAh或者1500mAh都可以。
需要扭力大的话,至少是75C以上的电池。用45C也可以飞,但是每次推满油门都会低压报警一下。

你用35C也可以飞,不知道什么电机和动力配置,看配置情况。

网友:
看你电机 电调 我推荐2205电机30a电调啦,当然20a可以,不过后续升级电机就不用换电调了省事,电池的话3s太弱了,4s 70c的个人推荐, 花牌就不错 个人在用,当然如果有钱上格氏是个不错的选择。容量1300或者1500Mah都可以

网友:
2204用3s  2205用4S 入门可以用50C 进阶之后可以选择70 90甚至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动力配置啦,
一般2204电机推荐20A,3S 2200mAh 25C左右就可以飞了,个别电机可以上4S电池,不过不推 ...

打算用215机架,2205电机30a电调!顺便再问一下,kv值的问题,我看大部分人用2300的,为什么不用2700 的呢?高kv有什么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用215机架,2205电机30a电调!顺便再问一下,kv值的问题,我看大部分人用2300的,为什么不用2700 的 ...

转速上去了,但是电机没有扭力,通常5寸桨配2300kv值,四寸桨可以选择2700kv值,高转速弥补推力的不足。

网友(2017-04-27):
1300的正好,C数越大越好,我是100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