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菜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7-02-03):
刚接触此行,如果控制距离超远,比如30公里,选用那种控制技术?

网友A:
433估计还行,架高+功率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估计还行,架高+功率加大

谢谢,433是什么?菜鸟,请再详细一点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估计还行,架高+功率加大

明白了,433频率,功率放大,谢谢

网友:
淘宝切糕433

网友:
那么远433都不理想

网友:
433双向控制,单程15公里,但是飞机也要更上

网友B:
如果是刚接触,建议不要远航,近点把技术练熟了再说,或者找模友带飞,还有好长路呢。不然又和最近的无人机闹事类似的结果啦

网友C:
图传用1.2G30公里没问题

网友:
就用433mhz的增程  30km很轻松  不过新手不懂的情况下建议还是先练习飞行技术 积累经验  再去研究远航

网友D:
飞这么远干嘛?作死?希望新手重视安全问题!

网友E:
新手飞那么远丢机的可能性大,安全起见飞近点练练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图传用1.2G30公里没问题

1.2G穿透力强,距离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2G穿透力强,距离短。

一般多轴用5.8g,较抗干扰,但是绕射性烧差,所以适合多轴、直升机等近距离遥控的模型;1.2g绕射性好,传输距离远,但是与遥控器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多轴用5.8g,较抗干扰,但是绕射性烧差,所以适合多轴、直升机等近距离遥控的模型;1.2g绕射性好,传 ...

那就用 互联网 吧。只要你不怕延时。

网友G:
刚刚接触不要想飞多远多远,目视下练好技术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刚接触不要想飞多远多远,目视下练好技术再说。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飞那么远丢机的可能性大,安全起见飞近点练练手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这么远干嘛?作死?希望新手重视安全问题!

好高骛远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刚接触,建议不要远航,近点把技术练熟了再说,或者找模友带飞,还有好长路呢。不然又和最近的无人机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ok239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

看不到绿色按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高骛远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不要搞这些虚的,建议你脚踏实地,稳稳当当。合法飞行,安全飞行!

网友:
提控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搞这些虚的,建议你脚踏实地,稳稳当当。合法飞行,安全飞行!

这个是肯定的,谢谢

网友I:
对于新手,最直接简单安全的就是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新手,最直接简单安全的就是失控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