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 Plus 数传功能分享

楼主(2017-02-03):
睿斯凯的数传功能非常强大,用X9D Plus遥控器,配上X4R-SB接收机,通过smartport就可以将飞控的传感器数据通过接收机回传给遥控器,实现电池总电压,单块电池电压,信号强度,高度等等数据在遥控器上的显示。

最重要的,实现电池电压的回传显示与低压报警。

X9D Plus 控

X4R-SB接收机,带S.port接口,顺带说一句,这个接收机很强大,支持S.bus,PPM输出,带3个舵机PWM输出口,还带RSSI信号焊盘。

由于X4R-SB是双向接收机,对频完成以后,遥控器上就能够自己显示接收机当前的信号强度,并且内置了接收信号强度低报警,信号强度这一块就不用设置了

硬件连线上,只需要一根线即可,将接收机S.port接口的S序号线,和飞控的其中一个串口的T焊盘接上即可。

来个大图,就是接收机S.port对应的S信号线。

连接至F3 EVO的UART3 的T3焊盘。为啥是UART3呢?嗯,说明书上这样说的,UART3只支持3.3V信号,推荐连接数传,GPS,卫星接收等设备。

这里需要注意,大家通常使用的是F3飞控,UART3口通常用来连接串口接收机,那么大家要将接收机的这根线,和UART2接插件的T2线相连(注意F3飞控没有提供UART2的焊盘,因此只能使用接插件连接。)

其他飞控,就自己查阅说明书啦。

上图是F3 EVO对于UART2的解释,看出UART2支持PPM或者S.bus串口接收机,并且在使用PPM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将数传接口接到边上的数传焊盘。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使用S.bus,这个功能就用不上了。
另外F3 EVO有个好处,接上USB的时候会直接给UART2提供5V电压,只要连上USB接收机就能工作,这对调参很有好处。

再打开Betaflight,按照硬件设置,将UART3的数传输出,设置成SmartPort。

打开数传功能

打开遥控器,给飞机接上电池。

翻到13页,数传页面,选择“discover new sensors”,按下去以后,就能出来一大堆搜索到的传感器了。

名词解释:
SWR:接收机发射的驻波比,用来衡量接收机向控发射无线信号的效率,越接近1 越好,数据越大表示有很多信号能量损失掉了没有发射出去。
(上面是一般理解,但是OpenTX说明书中指出,这个数值在51以下都是正常的。)

RSSI:接收机接收信号强度
RxBT:接收机电源电压
A2:不知道是啥……
VFAS:电池电压
Hdg:地磁传感器角度(指南针)

AccX:加速度计X轴数值
AccY:加速度计Y轴数值
AccZ:加速度计Z轴数值
Tmp1:温度,不过这数值两万多度,=。=!飞控上也没有温度传感器吧。

A4:单块电池电压
Alt:高度(气压计)
VSpd:爬升率

接下来就是选择显示哪些数据了。

在这里,Topbar表示在第一屏的顶栏显示哪些数据,
可以将Voltage Source(电压数据)指定为VFAS,即电池电压
Altitude(高度)指定为Alt

嗯,现在你就能在第一屏看到电池电压和飞机高度了。

接下来我们来指定低压报警逻辑,在第10屏Logical Switches(逻辑开关)页面中,随便选择L1,L2这些都可以,按图中设置。
意思是当VFAS设置a<X,这里可以制定14.6V,延续10s,延迟2S,逻辑打开
第二条意思是电压低于14.0V时,触发第二条逻辑。

注意其中,10.0s是持续时间,2.0秒是延迟时间。

这个持续时间和延迟时间,可以在OpenTx的说明书中找到对应的解释。
持续时间,即代表这条逻辑判定成功以后,触发的动作持续时间,通常是触发一个开关。
延迟时间:即代表这条逻辑判定成功以后,延迟多少触发。

嗯,这里的延迟时间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些,这样就可以避免大油门时,电压瞬间降低触发低电压报警。只有在低电压维持一定时间以后(在延迟时间内都保持低电压),才会触发低电压报警,有机会再试试。

触发以后总要做点事情吧,翻到第11页Special Functions(特殊功能),任意用SF的一行,选择触发条件为L2,(即为前面一页设置的电压低于14.6V时),播放音轨 batlow(电量低)。
再来一行,选择触发条件为L3,(即为前面一页设置的电压低于14.0V时),播放音轨 batcrit(电量耗尽)。

几个SF功能的意义,第一个是设置音量,通过S1旋钮就可以控制遥控器音量,比较有用。
SF3是信号强度低报警。
SF6和SF7分别是用SH这个自复位教练开关,按一次就复位倒计时器,并且播放声音timret(油门计时器复位)。起飞前按一下,就自动复位油门计时器了。

在数传屏幕设置里面,选择好你需要显示的数据。

在第一屏中,按住page键,就可以在数传显示页面里面看到你选择显示的数值了。

嗯,这样就设置完了。

实际飞行中,当测量电压低于14.6V时,就会语音报警电压低了,低于14.0V就会报电量耗尽。当然这里面会有一点误差,最好的情况是落地以后,电池电压在3.6~3.7V之间,多飞几次微调一下就ok。

这个数传非常稳定,几乎没有出错的时候。用了数传以后,马上就抛弃用OSD在眼镜里面看电压这种习惯了,靠遥控器就足够了。这就是我喜欢的设计,零件少,免维护,高可靠。

有个特例,当你轰油门的时候,尤其是冬天,一轰油门就报警,这是由于电池放电C数不够造成的,只有平飞时报警那就是真的没电了。

当然我们可以玩更多花样,这个openTX功能很多,比如这里SF9~11是切换飞行姿态时的语音报警,除了语音报警还可以玩更多,可编程自定义嘛。

举个栗子,这个也是是OpenTx功能,可以记录回传的数据……粗看了一下说明书,还可以根据GPS数据自动计算接收机距离控的距离……强大到爆炸!

有一个小小的思考,X4R-SB这个接收机的两根天线,一根应该是接收,一根是发射,而不是两根都是接收机天线,否则所谓的数据回传,没天线怎么回传。有次打断了一根接收机天线,想着双天线打断一根没事,结果飞出去50米就信号低报警了,就有这个猜测。

对比这个L9R长距离接收机,猜测两根天线都是接收天线,因此取消了数传功能。

有知道的同学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祝大家飞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帮顶  虽然自己都在用。。就是没有动力去发帖子  哈哈

抽空写一下呗,看看怎么设置这个参数

网友(2018-11-06):
留下脚印

网友(2018-05-26):
真的好麻烦,弄个osd或带电压检测的摄像头搞定

网友(2017-09-01):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请问我用的SXR接收机,也也数传功能吧?

网友A(2017-02-03):
好帖帮顶  虽然自己都在用。。就是没有动力去发帖子  哈哈

网友:
x系列2天线是支持diversity 和图传道理一样 理论上 2个天线要以90度摆放 不是一接一发
L序列是长距离 一样是diversity 天线 只是它禁用双向传输数据 用更低的速率来达到远距离

网友:
这个用在pix上挺好用

网友:
很棒,顶一下

网友:
拿分走人,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总觉着接收机的体力太大

网友:
确实睿思凯是一款强大的遥控器 出色的手感和可玩性极高的开源固件支持都是比较吸引人的 我最近也想考虑换但是资金不足哈哈

网友:
这控是自动解析MAVLink协议吗?为什么能读数传的内容。

网友(2017-03-10):
顶你,欢迎到opentx板块发帖,发精品贴

网友B:
请问电池的单片电压是如何检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池的单片电压是如何检测到的

我猜猜的,是固件自己分的,然后输出。
你电池插上飞控,设置的bb响报警不是3.6v吗?这个电压怎么来的,回传单片电压就是怎么来的,两个是一回事。

网友C:
请问设置信号强度报警是不是多余了,因为xsr接收里面本身有个低于45信号就报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设置信号强度报警是不是多余了,因为xsr接收里面本身有个低于45信号就报警啊。

是的,这个是多余的。系统默认已经带好了。

网友:
专业玩家,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就用到自己机机上去~

网友:
技术贴,顶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多余的。系统默认已经带好了。

还想请教个事,前几天飞,有个小土包遮挡了信号,100米左右飞机直接掉地上了,控才有报警提示,为什么不是提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想请教个事,前几天飞,有个小土包遮挡了信号,100米左右飞机直接掉地上了,控才有报警提示,为什么不 ...

这个提前。。。。。提前报警信号还没衰减呢。。。这个只能靠人肉报警了。。。
这个内置报警逻辑弄不清怎么写的。。。不清楚是否有延迟啥的。

网友D:
xsr接收机能回传吗

网友B:
不错的教程,顶!纠正一点,双天线为冗余设计哦,不只是frsky几乎所有的遥控器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xsr接收机能回传吗

可以,上面带smartport针脚的,我刚入了一块XSR接收机。
不过这个smartport信号是反相的,有些F4飞控板载只有一个反相器,使用起来要改装一下,F3我没试过,不过猜测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教程,顶!纠正一点,双天线为冗余设计哦,不只是frsky几乎所有的遥控器都是。 ...

感谢纠正,但是主贴没法编辑了……不然可以更新的主帖子里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纠正,但是主贴没法编辑了……不然可以更新的主帖子里面去……

可以改 花10牛币有个回过卡道具,就在编辑的最右边

网友:
文章很长,写的到位!!!!

网友:
好东西啊,必须认真学习!!!!

网友E(2017-05-23):
请问 x4r和xsr的回传功能一样吗

网友:
赞赞赞,飞飞飞个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 x4r和xsr的回传功能一样吗

一样的,实际上X4R接收机信号更稳定工作状态更好,除了体积稍大一些就没啥缺点了。
XSR接收机,天线露出的芯线长度看批次,有些拨皮长度不到31mm,造成信号衰减快,自己量一下剥好长度,接收机距离要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xsr接收机能回传吗

用XSR接收机在Omnibus F4 上实现数传通讯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89322&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omnibus F4的话,用起来麻烦一些,F3直接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