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什么飞控的手机软件

楼主(2017-02-03):
可以链接什么飞控????

网友A:
MWC飞控的吧,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飞控的吧,应该是的

有的说f3的飞控

网友:
好吧,,我不太清楚,,前几天弄了MWC。。

网友B:
这是一个独立的地面站,支持安卓3.1及以上版本安装。
支持MWC2.2及以上的版本的飞控,所有BaseFlight固件飞控以及CleanFlight飞控,所以……
所以楼上说的F3和MWC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独立的地面站,支持安卓3.1及以上版本安装。
支持MWC2.2及以上的版本的飞控,所有BaseFlight固件飞 ...

大神啊,这个软件可以调CC3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独立的地面站,支持安卓3.1及以上版本安装。
支持MWC2.2及以上的版本的飞控,所有BaseFlight固件飞 ...

CC3d可以调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3d可以调试吗????

所有BaseFlight固件飞控以及CleanFlight固件飞控
CC3D我刷过CleanFlight固件,好像也可以刷BaseFlight固件。
应该也可以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C:
这软件调调pid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D:
F3我没试过!但neza32连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软件调调pid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我没试过!但neza32连接是没问题的!

32飞控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连接

通过OTG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32飞控好用吗

这要看自己了!会用了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自己了!会用了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BaseFlight固件飞控以及CleanFlight固件飞控
CC3D我刷过CleanFlight固件,好像也可以刷BaseFlight固 ...

CF BF 固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软件调调pid还是挺不错的。

可以用这个软件刷固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F BF 固件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现有的飞控硬件上面开发的一套完整的软件,包括飞控固件,地面站,以及配套的驱动等。
可以用在现在的飞控上面,比如CC3D,F3,NAZE,等等。
可以直接用现有的飞控刷。
比如你说的CC3D,下图1是CC3D地面站,2是CleanFlight地面站,都可以用于CC3D的硬件。然后BF固件的地面站和CF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现有的飞控硬件上面开发的一套完整的软件,包括飞控固件,地面站,以及配套的驱动等。
可以用在现 ...

哦哦,又学了不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BaseFlight固件飞控以及CleanFlight固件飞控
CC3D我刷过CleanFlight固件,好像也可以刷BaseFlight固 ...

这个手机软件可以把CC3d刷成cf或bf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手机软件可以把CC3d刷成cf或bf吗

CC3D刷CF要用CF地面站,刷BF要用BF地面站,这个手机软件介绍里没有写刷固件的功能,一般来讲这种软件也不会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刷CF要用CF地面站,刷BF要用BF地面站,这个手机软件介绍里没有写刷固件的功能,一般来讲这种软件也不 ...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沙漠孤鹰到此一游,新手多看此帖子,有好处

网友:
F3飞控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