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池问题请教

楼主(2017-02-03):
X宝上很多都有说明,遥控器电池不能使用高聚能电池,如金霸王、南孚等,否则会损坏遥控器,有这种说明的,是否可以断定为粗制滥造的产品?还是这方面电源技术真的很难或者成本很高?

网友:
俺都用3S控电 成本很低 没用过任何干电池

网友A:
电压一致就ok吧?只是干电池那得准备多少啊,锂电容量大充电也方便!

网友:
玩具飞机遥控器大都是说明不能用金霸王等电池,只能用5角一个的电池,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致就ok吧?只是干电池那得准备多少啊,锂电容量大充电也方便!

一般锰锌电池单节1.5v,镍氢电池单节1.25v,铁锂电池单节3.3v。组装后总电压和控的原配电压一致就行

网友:
一般设计为使使用1.25至1.5v的充电电池,充电的镍氢标称1.2v单节,充满电也不超1.4v,不可充电电池一般新的都会1.5v多0.几,串联后会超过设计总电压,所以会烧控,一般控上都留有充电孔的,就是让你用充电电池,并非是质量问题,当然

网友:
主要看控电池舱内的要求,1.5v*8的用3s没问题,有的控是1.2v*4用2s就有问题了

网友:
买个控电

网友B:
碱性电池不建议用于低电流的电子设备,否则元件会老化很快或者烧毁,特别是早期的电视遥控器等,石英钟是绝对不可以用碱性电池的,用了以后会不准。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设备要求

网友:
简直胡说。。

网友:
遥控最好用锂电。

网友:
用干电池成本很高啊,还不如用3S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碱性电池不建议用于低电流的电子设备,否则元件会老化很快或者烧毁,特别是早期的电视遥控器等,石英钟是绝 ...

这个貌似有理,但细想不成立啊,比如我用ipad2.4A充电器给iphone充电,并没有把iPhone给烧了!应该是用电设备需要多少自己拿多少电流吧,除非设备自己有故障或是电路有缺陷,否则能烧毁设备的应该是电压吧,比如设备是用4节电池6V电压,我们却给它6节电池9V电压,那才会烧毁设备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有理,但细想不成立啊,比如我用ipad2.4A充电器给iphone充电,并没有把iPhone给烧了!应该是用电 ...

以上是摘抄,以石英钟机芯为例:

石英钟的输出是双向的,就是1s内有两个电动势,输出一个正脉冲和一个负脉冲。我觉得可能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在某个特定的阶段,两个晶体管可能会同时导通一下,这时候基本就相当于短路,偶然会发生这种事情。碳性内阻大,短路电流小,所以没事。碱性电流大,烧了机芯。可能就是不合格的半导体电路导致的,发生的时间有可能是电池不足的时候,这时候可能电路工作不正常,因为设计的时候应该会参考电量足的设计的。而且很有可能是那种扫描的,不是那种一秒跳一次的,因为扫描的脉冲输出频率很高,更可能出事,频率越高电路越难调好。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把钟的电压逐渐提高,齿轮颤动现象会逐渐加重,到2.3V,齿轮会有时正转有时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有理,但细想不成立啊,比如我用ipad2.4A充电器给iphone充电,并没有把iPhone给烧了!应该是用电 ...

还有一些元件是电池内阻问题,还有电流大小的问题,就像led如果需要长寿命工作就必须加限流电阻等,不能说只要电压够了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些元件是电池内阻问题,还有电流大小的问题,就像led如果需要长寿命工作就必须加限流电阻等,不能 ...

综上所述,可以说解决遥控器使用高聚能电池的技术是“非不能是不愿也”,是部分厂家偷工减料的结果,也就是说凡是特别叮嘱顾客不能使用高聚能电池的,基本可以断定为偷工减料的产品

网友C:
普通的1.5V干电池电压一般都是1.6-1.7V这样子,渣渣的1.5略高一点点,南孚现在最高的能到1.9V,如果是很多串联的,确实存在烧控的可能,但稍微好点的控都不会。

控的话,一般简单的那种玩具控可能是直接定做的COB,然后直接接电的,没有稳压等外围电路。所以对输入电压要求比较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综上所述,可以说解决遥控器使用高聚能电池的技术是“非不能是不愿也”,是部分厂家偷工减料的结果,也就 ...

您说得没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考虑到改电路板会增加各种成本,又麻烦,所以把这部分麻烦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现在新出的石英钟基本都可以用镍氢电池了,特别是国产石英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得没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考虑到改电路板会增加各种成本,又麻烦,所以把这部分麻烦转嫁到消费 ...

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1.5V干电池电压一般都是1.6-1.7V这样子,渣渣的1.5略高一点点,南孚现在最高的能到1.9V,如果是很多 ...

说穿了是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