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机架

楼主(2017-02-03):
穿越机机架,除了用碳铅板制作,还可以用什么材料

网友A:
3D打印的也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也多的

我想自己做但是碳铅板太贵了,有没有其他材料像碳铅板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做但是碳铅板太贵了,有没有其他材料像碳铅板一样。

玻纤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纤咯

就是玻璃纤维板,结实吗

网友:
就目前来说,碳纤无疑是最理想的,以后会涉及到钛合金,毕竟目前造价太高

网友:
看网上个别小飞机也有直接用PCB板的

网友:
还是碳纤好,玻纤用小刀轻轻就能刮掉,上兄弟连瑕疵碳纤机架也才35

网友:
最好还是碳纤维

网友:
最轻 最结实的 就是碳纤
除非你不考虑这两点

网友:
玻纤,ABs塑料

网友:
一切低密度高强度的材料 只要你能找到就能用

网友:
玻纤…不过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