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版F450降落时一跳一跳的

楼主(2017-02-03):
我的pixhawk版F450降落时一跳一跳的,油门已经拉直最低,降落到地上后又会飞起五十厘米左右的高度,持续七八次,在定高和自稳模式下都出现了这个情况。看了一下飞行数据,油门通道接收和输出正常,震动值也是正常的,请问一下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

网友:
油门校准,要么就是飞行模式

网友:
装了脚架?

F450装了所谓的脚架,既不利于续航,还会出现各种问题。试试看脚架拆了怎么样。

网友:
这个情况是降是速度过快,受力反弹后飞控自稳造成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就算是定高,飞控也不能精确到到地面速度正好为0,所以一般做法(我的一般做法)是手动控制降落,把握下降速度,离地近的时候一定要慢。如果地面土堆不平(不是水泥地)或地面草比较长可能打到电机,离地面2-3厘米时候手动保持好悬停直接关闭电机

网友:
如果能跳起50厘米还能持续七八次,说明你的pid值的反应也有点慢,可以保存下原设置值再改进改进

网友:
不太懂这个

网友:
pid没调好

网友:
今天遇到了,快落地的时候切换自稳,手动降落

网友:
遥控器问题吗

网友:
我的APM,上次执行航线后切RTL,落地后螺旋桨还没停,我想切回自稳,打错开关了切成了定高,飞机突然加油门起飞,然后开始你说的一跳一跳,这时切自稳拉油门飞机翻了四脚朝天,还好没有损失,从那以后RTL接近地面后就用自稳手动降落,看马上着陆时拉油门,虽然每次都小摔,但就几厘米没什么问题。
供你参考。

网友:
把飞控壳子拆开,给气压计上垫块海绵,然后再把壳子装好。

网友:
什么版本

网友:
新手加入,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