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睿思凯 X9D 和 X9D Plus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2-04):
网上一直搜不到。想入手睿思凯这款遥控。但是好像又有X9D 和 X9D Plus 之分。价格也是参次不一。

有哪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下购买渠道或者链接。

网友:
回帖奖励 +2 牛币

x9d 无震动 屏只能蓝色
x9dplus有震动提示 屏幕可以蓝色到白色之间自定义

买plus吧 现在的话价格在1050左右单控

楼主:
谢谢突突兄,现在x9d 好像也买不到了,都说是plus 。突突兄有好的推荐吗?我要用到穿越机上,用什么接收机?地平线的DSM2能用吗?

网友:
好像是plus多了背光,其他的忘了

网友A:
plus 是后出的 当然买plus 功能上没太大区别
dsm2 要在加个高频头 走ppm 了
接收器全换frsky的吧 你不会后悔的 他们支持的不错
frsky 在英文和德文论坛上讨论的多 外国就扶他爸和frsky 的火的很厉害 地平线有点开始走下坡了
还有最新的M9摇杆也不错 我的摇杆已经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us 是后出的 当然买plus 功能上没太大区别
dsm2 要在加个高频头 走ppm 了
接收器全换frsky的吧 你不会后 ...

哟西。朋友你的遥控谁家买的,给个链接可以吗?
那X4R,X8R这些都是pwm 好像,一堆线很复杂。M9摇杆是不是手感改进了而已?原本的不就是双轴承了吗?

网友:
好像只有Pl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哟西。朋友你的遥控谁家买的,给个链接可以吗?
那X4R,X8R这些都是pwm 好像,一堆线很复杂。M9摇杆是不 ...

国产神控,买了绝对不会后悔,FRSKY的接收机基本清一色都是串口接收机,他们只是预留了几个PWM接口而已,如果是多轴,三根线就搞定。M9摇杆是把传统的电位器摇杆升级为霍尔感应器式摇杆,理论上来说没有物理摩擦,寿命和精度更好。但是手感没有电位器的好,因为缺少了阻尼感。我觉得没必要升级,一般遥控器你把控玩坏了电位器都不一定会坏。

网友C:
买plus,买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神控,买了绝对不会后悔,FRSKY的接收机基本清一色都是串口接收机,他们只是预留了几个PWM接口而已, ...

Frsky 睿思凯 X9D 和 X9D Plus  有什么区别? 睿思凯,X9D,plus 作者:Mr.Pro 3137 已经决定买这个神控了。就是网上不知道买谁家的。官方渠道也没有。兄台可有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plus,买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决定买这个神控了。就是网上不知道买谁家的。官方渠道也没有。兄台可有推荐?

TB上搜一下,哪家便宜买哪家,这控暂时还没有山寨一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哟西。朋友你的遥控谁家买的,给个链接可以吗?
那X4R,X8R这些都是pwm 好像,一堆线很复杂。M9摇杆是不 ...

国内随便找个代理都行
我这台是在本地模型店买的
X4R,X8R 都是sbus 了 比PPM快一点点
M9摇杆值得升级的 有金属件 原版塑料遥控用久了和暴力使用精度会降低 尤其是在中点数组会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随便找个代理都行
我这台是在本地模型店买的
X4R,X8R 都是sbus 了 比PPM快一点点

那X4R-SB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搜一下,哪家便宜买哪家,这控暂时还没有山寨一说

好的。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神控,买了绝对不会后悔,FRSKY的接收机基本清一色都是串口接收机,他们只是预留了几个PWM接口而已, ...

原装的摇杆是双轴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X4R-SB又是什么

X4R-SB 支持同时CPPM 和sbus 输出
X4R 只支持CPPM 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摇杆是双轴承吗?

原装的就是双轴承的

网友:
看电位器和信号 满足条件都行

网友:
差银子了

网友:
必须买后者啊!肯定比前者好,要不然它出后者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沙漠孤鹰到此一游,新手多看此帖子,有好处

赞赞赞赞赞

网友E:
找无锡的睿思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无锡的睿思凯。

感谢感谢。。。。。。。。。。。。。。

网友F:
可惜不是中文的,否则大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不是中文的,否则大卖!

正解!!!!

网友G:
有旗舰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旗舰店的啊~~~

旗舰店在哪?

网友G:
https://shop105609777.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2.5GXCVY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shop105609777.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2.5GXCVY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17-08-15):
到底有什么区别,有没哪个大神说一下,避免新人被人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