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装的机子推油门电机不转

楼主(2017-02-04):
机器配置如下:
qav210机架
飞盈佳乐30a电调
银燕MT2205II电机
F3飞控
matek带OSD分电板
乐迪AT9控
机器装好后刷了bf最新版本,解锁推油门后电机转速就是设置的最小转速,油门推到最大也一样,在BF软件的receiver页面看到油门已经是最大了,但在motor页面里看到油门就是最小油门。但是可以在motor页面通过master滑块把油门拉到最高2000,电机转速也会跟着提高,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有谁遇到过没?还请各位大神给点思路该如何排查?多谢!

网友:
试试油门校准。

网友:
油门校准

楼主:
我已经油门校准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油门校准过了

哈哈哈哈 你是做了油门校准,可是没做对!请按标准程序校准油门:
1、连接飞控(先不接动力电源) 将“MOTOR_STOP"选项拉灰;
2、进入”电机“页,点击”已知风险未安装螺旋桨“,通过电机主控条将4只电机的油门值全都拉到最大(2000);
3、接通动力电源,听到”嘀嘀“声后迅速用主控条拉4只电机的油门都拉到最小(1000),再听到”嘀嘀“声后保存设置并退出连接;
4、重新连接,解锁,电机应该就可以转了

如果还是不行,肯定是你将”电调/电机 协议“选项选错了,例如你的电调不支持 ONESHOT125,你就不能选ONESHOT125 选项 。再有一点:在上述步骤3通过“master"控制条将油门拉到最低后,先别着急保存退出,听听电机有没有嘀嘀声。我的电调是老款的PWM协议的电调,油门拉低后“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等到再无其他反应后我才保存的。

如果问题解决了,别忘了确认最佳答案 哈哈哈哈

网友:
连接电脑,飞机尽量水平放置, 然后校准罗盘,然后放平飞机解锁,再试试,罗盘不水平,解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你是做了油门校准,可是没做对!请按标准程序校准油门:
1、连接飞控(先不接动力电源) 将“MOT ...

还是不行,我又这样做了一次,无论选onshot125还是mulitshot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你是做了油门校准,可是没做对!请按标准程序校准油门:
1、连接飞控(先不接动力电源) 将“MOT ...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可以转,我设置的最低油门是1060, 电机就只在这个油门上转,遥控上的油门推到最大也是一样,但是从receiver里能看到油门已经是最大200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我又这样做了一次,无论选onshot125还是mulitshot都一样。

根据你的描述,咱俩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问题肯定在电调上,我也是试了好次几油门校准,才通过的。

网友:
油门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咱俩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问题肯定在电调上,我也是试了好次几油门校准,才通过的。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调?

网友:
是不是定高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调?

抱歉 家里来客人了 刚才看到
我收的二手机,卖家只说是15A电调,朋友给他组装的,所以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调
我是一遍遍尝试校准油门,最后才成功的

网友:
校准电调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B:
建议在Chorme里面下载 BLHeli configuration 软件,给飞机电调上电,再接上USB,查看油门校准值是否在1000到2000之间,排除油门校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Chorme里面下载 BLHeli configuration 软件,给飞机电调上电,再接上USB,查看油门校准值是否在1000 ...

感谢各位大神的细心指导,今晚刷新了BF固件到3.1.5后突然正常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莫非真是版本问题。

网友:
BF固件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