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电调

楼主(2017-02-04):
穿越机电调做的超小是技术进步,还是在某些指标上缩水达成的?

比如某牌的 30A 普通电调和微型穿越机 30A 电调对比:
普通电调有巨大电解电调,有巨大的散热片,宽松的元件布局;
穿越机电调无电解电容,无散热片,紧凑的双面元件布局。

工况对比:
航拍机,500-900kv 电机, 3s-4s 电压, 20min+ 飞行时间
穿越机,1900-2300kv 电机,3s-4s电压,3-5min 飞行时间

玩了很久的多轴,可对一些基本概念还是很模糊,望模友指点。

网友:
穿越上有电容矩阵,替代了电解。穿越要求的是大电流

网友:
低kv值用大螺旋桨    本来就省电

网友:
那穿越电调可以替代大轴距电调?

网友:
楼主可以理解成技术进步。
其实只是穿越机电调用的mos体积小了,mlcc电容滤波能力上去了,自然就不用以前那么大体积了。

网友:
可以替代吗?

网友:
说实话应该可以代替

网友A:
原理上同功率的体积不同的是可以代替(只是个人认为)。还有并非你说的双面板,这个一般都是3-4层电路,才能把体积缩小。5楼说得对,可以说是技术进步MOS管越来越小,然而功率是不变。淘宝上面16A 20A的小体积电调测试可以用到2216多轴上面使用,所以不同体积相同功率的电调是可以替代的,但是个人认为不见意代换使用。因为很多因素在内。

网友:
工艺在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同功率的体积不同的是可以代替(只是个人认为)。还有并非你说的双面板,这个一般都是3-4层电路,才 ...

有机会试试咯

网友B:
穿越机电调的mos管都是用好东西,而且电调一般就在桨下1厘米,飞行时间几分钟,散热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自从好盈停产铂金30A,其它型号的电调陆续并更换MCU,刷不了 BlHeli,就一直换用另一国产品牌的 BLHeli 电调。

目前看来直接替代好盈是无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电调的mos管都是用好东西,而且电调一般就在桨下1厘米,飞行时间几分钟,散热根本不是问题

时间长会不会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同功率的体积不同的是可以代替(只是个人认为)。还有并非你说的双面板,这个一般都是3-4层电路,才 ...

保险为好

网友:
哈哈,电解电调是啥子,只听过电容

网友:
可比性只有,谁的效率和谁的功能

网友C:
未必是缩水,技术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必是缩水,技术在进步

我也觉得是

网友D:
以前测试过, 拿一个blhelis 带刹车的接在一个700kv马达和4s电池上面, 500g的推力下跑15分钟,esc马达都基本没温度。

另外就是带刹车的esc比不开刹车省电在实际飞行的时候

有机会测试下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测试过, 拿一个blhelis 带刹车的接在一个700kv马达和4s电池上面, 500g的推力下跑15分钟,esc马达都基 ...

看来您是内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