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寸雪花屏加图传有斜纹

楼主(2017-02-04):
如题,哪位底线知道七寸雪花屏加图传后有斜纹怎么处理啊。

网友:
我一朋友也有这问题

网友:
好像是射频干扰

楼主: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这样,,,也找不到这么解决的好方法....楼主要是有好方法,记得带上小弟哦

网友:
怎么供电的?如果是从显示器的12V电源端引线后加BEC降压到5V给图传供电的话:BEC输入与输出原来的滤波电容换成47uf的。图传视频输出的地线也接一根并到12V的地上试试。

网友:
现在也是这样,同问

楼主:
显示器和图传公用12V的,图传是12V的。

网友:
电源或者视频线干扰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干扰,我也一直有,没时间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