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改装

楼主(2017-02-04):
可以把2个3s 3300的电池。合并成一个吗。 如果能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如果两电池规格不太一样的话,不建议。内阻大

网友A:
并联成3s6600或者串联成6s3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成3s6600或者串联成6s3300

那个续航时间长

网友:
做个关联插头,用的时候两块电池插在一起就可以当3s6600用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两块电池状态差别较大,放电效率不同的话,其中一块的电芯单片电压才3.8v,而另一块掉电太快已经3.6v了,这样就不好了,所以组装电池要分容,容量和内阻要基本相同才能做到充放一致

网友:
改装电池要小心

网友:
除非同一牌子和容量,你是要串还是并?

网友:
最好是相同的电池,并联或者串联
并联容量相加电压不变,串联电压相加容量不变

楼主:
电池是一起买来的。同一牌子 同一容量的。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一起买来的。同一牌子 同一容量的。

我就把3s2200ma的同型号电池串联当6s用过

网友:
买个并联线

网友:
推荐并联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顶贴
是一种美德

网友:
并联的好,因为如果是两个一样的电池  并联只是改变了容量,变大了。

可串联不但改变了容量同时还改变了电压。

可以这么说。并联是两个电池的容量相加,但电压还是一个电池的电压,电压不变。    串联是两个电池的容量和电压相加,电压和容量都是原来的两倍。前提是电池要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并联好,因为飞机哪里能承受那么大的电压(不同的型号飞机都不一样),要不然还要降压不觉得麻烦吗。

而且我也想给大家一点建议,应该给电池加一个保护板。这样可以在飞机电机被什么东西卡着或者其他原因让飞机工作电压或电流异常(主要是电机,因为工作电流和电压都比较大)的时候断开电源,保护飞机上的电子设备不被烧坏,和人员的安全。而且一个保护板也不贵,就才几块钱。保护板可以防止电流电压过大  短路  过充  过放等作用。因为我是看到很多人的飞机都没有保护板,在炸机时把电调电机  厉害的吧飞控都烧了的。

那有人又说了,那飞机飞远出了问题吧电断了。那我的飞机不久找不回来了(GPS),所以我觉得飞控还是独立供电好,反正它用不了多少电(不同的飞控都不一样)。所以电池也没多重。实在不行就把线接在保护板的后面。这样一来飞控还是有电,可以通过GPS找回飞机。但你们不怕在炸机时飞机和电池被摔分开。那你们可能就永远真的找不回来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观点,有错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续航时间长

并联的好,因为如果是两个一样的电池  并联只是改变了容量,变大了。

可串联不但改变了容量同时还改变了电压。

可以这么说。并联是两个电池的容量相加,但电压还是一个电池的电压,电压不变。    串联是两个电池的容量和电压相加,电压和容量都是原来的两倍。

我个人觉得并联好,因为飞机哪里能承受那么大的电压(不同型号飞机不一样),要不然还要降压不觉得麻烦吗。

而且我也想给大家一点建议,应该给电池加一个保护板。这样可以在飞机电机被什么东西卡着或者其他原因让飞机工作电压或电流异常(主要是电机,因为工作电流和电压都比较大)的时候断开电源,保护飞机上的电子设备不被烧坏,和人员的安全。而且一个保护板也不贵,就才几块钱。保护板可以防止电流电压过大  短路  过充  过放等作用。因为我是看到很多人的飞机都没有保护板,在炸机时把电调电机  厉害的吧飞控都烧了的。

那有人又说了,那飞机飞远出了问题吧电断了。那我的飞机不久找不回来了(GPS),所以我觉得飞控还是独立供电好,反正它用不了多少电(不同的飞控都不一样)。所以电池也没多重。实在不行就把线接在保护板的后面。这样一来飞控还是有电,可以通过GPS找回飞机。但你们不怕在炸机时飞机和电池被摔分开。那你们可能就永远真的找不回来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观点,有错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来。

网友:
拆开,焊接,

网友:
直接焊个并连线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