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刷固件求助

楼主(2017-02-05):
求从淘宝买的80W山寨B6,不知咋变成砖了,想要从新刷固件,跪求引脚定义和cpu型号,哪位大神刷成功过,指点一下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B:
拆下屏幕看看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屏幕看看什么芯片

芯片型号被打磨了

网友:
泡泡大师帖子里有

网友C:
打磨了没关系,看芯片总脚数是否32脚。对照引脚分析,看看3,5,21是否接地,4,6,20是否接电源正极,7,8是否接晶振,15,16,17,29是否引出到显示屏左上角的插针上。如果是,那么芯片就是MEGA8或MEGA48,那么对照该芯片的引脚定义找到屏幕左上角插针的定义即可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磨了没关系,看芯片总脚数是否32脚。对照引脚分析,看看3,5,21是否接地,4,6,20是否接电源正极,7,8是否 ...

网友(2017-03-13):
你的B6弄好了吗?我和你同款

网友:
芯片型号是atmega32

网友(2020-06-24):
顶一下  玩过单片机的会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贴是一种美德!

看帖亦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