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飞秒炸

楼主(2017-02-05):
大家新年好,本人的控和所有配件5年前购入,因孩子刚出生一直没机会研究和试飞,只是偶尔有时间在家练练模拟器。2016年末在网上买了一个空机,按照指导把所有配件装机。今年初四鼓足勇气试飞一分钟不到直接炸,回家用胶粘好后再次试飞,结果一样再次炸掉。在这里请教前辈们指导,是不是我的电池太重了呢!

网友:
秒炸了?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子设备配的太超标了,推荐使用2206 f3p电机 ,天行者12A,2s550mah双天电池,整体重量只有240g,飞机 ...

回答的太详细了,我按你的意见改一下,改完试飞再告诉你们。谢谢

网友A:
你这电子设备配的太超标了,推荐使用2206 f3p电机 ,天行者12A,2s550mah双天电池,整体重量只有240g,飞机可以飞的很慢很飘

网友:
一来就3D,朋友,咋们要不先试试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位置好啊!我要进藏走川藏可以路过你那里。

对的!配置不行不是3d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说赛斯纳机型也适合新手,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买那个呢

经验告诉你,新手别飞前拉机,起飞降落都是问题。我第一个飞机是轻木塞斯纳,由于第一次有点不敢飞。,炸鸡,修好后又炸,让我扔掉了,从组装上就没飞起来过。买的冲浪者到时飞的很好。新手还是别玩前拉机了。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B:
其实你先飞练习机估计会好点,这种飞机副翼大,动作也大,不好操控,时间长了也是手生了

网友C:
上来就飞3d...不好吧,试试冲浪者x8

网友D:
新手上来就3D机hold不住,太灵敏,舵量大,新手打舵给油什么的又喜欢一下打死,要么你再模拟上多练练3D机不然就换个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先飞练习机估计会好点,这种飞机副翼大,动作也大,不好操控,时间长了也是手生了

求适合我的练手机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来就飞3d...不好吧,试试冲浪者x8

我淘宝上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上来就3D机hold不住,太灵敏,舵量大,新手打舵给油什么的又喜欢一下打死,要么你再模拟上多练练3D机不 ...

他们说赛斯纳机型也适合新手,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买那个呢

网友E:
3d机不适合新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们说赛斯纳机型也适合新手,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买那个呢

塞斯纳嘛,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不过我以前也是入魔没多久买过塞斯纳,当时感觉蛮好飞的,我觉得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机不适合新手,

同求前辈推荐适合新手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塞斯纳嘛,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不过我以前也是入魔没多久买过塞斯纳,当时感觉蛮好飞的,我觉得挺不 ...

你以前是多大的赛斯纳啊

网友F:
呵呵配置错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配置错咯

针对这个机型电池是不是太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求前辈推荐适合新手机型。

机型很多!!苏27...f22,,,,小赛,,,冲浪x8

网友G:
应该不算重的吧,要不然试试小一点的电池,其实电机不用那么大的,1000kv的我觉得就没问题了,电池减小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算重的吧,要不然试试小一点的电池,其实电机不用那么大的,1000kv的我觉得就没问题了,电池减小点试 ...

如果配置上没有太大问题,那就是菜鸟的功力不够啊!还得加强练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控制.....

前辈的意思是,我还得加强练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