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什么OSD?我参考一下

楼主(2017-02-05):
RT,上图这种OSD必须刷写才能用吗?大家都什么OSD,摄像集成,还是飞控集成?有那种OSD不用刷写就能用的?求大师指教,小弟在此拜谢。
我的飞控是SPRF3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用外置的模块

网友:
买个塔式飞控

网友A:
刷OSD不是难事,泡泡老师有教程,自己潜水看看就行了。

话说F3上OSD,除了看电压,还有别的用处吗?近距离飞不如搞个BB方便。

网友:
帮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OSD不是难事,泡泡老师有教程,自己潜水看看就行了。

话说F3上OSD,除了看电压,还有别的用处吗?近距离 ...

还不如x9d直接控上看电压,还可以报警,一步到位

网友:
只要RUNCAM的电压显示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x9d直接控上看电压,还可以报警,一步到位

如果别人没有X9D呢?
BB最省事,当然 还有n多解决方法。当然你也可以说BB很重,一个要十克,我也觉得重。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种,很小很小,买来得刷固件,很简单的!用着挺不错!

网友:
就这一种 还有别的吗

网友:
我也一直在研究

网友:
品种很多,原理一样。

网友C:
刷个固件就OK了,优酷上有克瑞儿周的视频教程,讲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个固件就OK了,优酷上有克瑞儿周的视频教程,讲得很详细

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