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距离

楼主(2017-02-05):
请问老司机,富斯i6,MC6,那个控的遥控距离远?

网友:
那你还不如直接问那个功率大来的直接

网友A:
遥控距离要看接收机,MC6有人干过1.5km,最早MC6我只玩视距内,几百米,后来就一直闲置。

I6也是要看配套的接收机,IA6B之类的可以到1km以上,有朋友在内蒙干到过2km以上,A8S之类的6-7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距离要看接收机,MC6有人干过1.5km,最早MC6我只玩视距内,几百米,后来就一直闲置。

I6也是要看配套 ...

谢谢了,四轴目视能有1公里足够了,今天找了飞场,不足200平米,风大吹远了,炸机,差点炸做人,下次没一二平方公里场地才敢飞了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
距离要考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稳定性

网友:
富斯应该距离远一点吧

网友B:
老司机们不会使用这种遥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们不会使用这种遥控

那么老司机用什么遥控,我想买at9s呢

网友:
futaba加增程值得拥有

网友:
福斯应该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老司机用什么遥控,我想买at9s呢

at9s我用过很棒,确实很好。现在我准备买瑞思凯x9dplus

网友:
这问题,让人怎么答复你呢?

网友:
都不是很远吧

网友:
目视1公里,500米怕你都看不清了,不玩远航,距离都够你用,远航大多加装433高频头或者2.4G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