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起飞倾斜一边

楼主(2017-02-05):
老是这样

网友:
电调校准试试。

网友A:
飞行过程一直是这样的话校准一下水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过程一直是这样的话校准一下水平吧

apm 2.8飞控

网友:
楼主有那么多机机,何不用替换法试下,不会图中的三台多轴都是起飞就侧翻吧,看楼主也不像小白,替换下总能找出问题,不是硬件就是软件没调好

网友:
机器都三个,不错不错

网友:
鸡鸡真多啊

网友:
如果是轻微的起飞倾斜是正常的,有地效影响,飞起来一定高度就好了,如果飞起来还是向一边倾斜比较多,那就把加速度计和水平重新校准一下就好了,不过自稳模式除了非常标准的水平校准,还是稍微有一点倾斜的,需要适当修正,但不是很大幅度的倾斜,重新校准水平吧

网友:
校准电调,如果有转速计可以测一下

网友:
垫纸水平校准

网友:
罗盘校准不对,mp里看看地平线情况。斜的说明是罗盘校准问题

网友:
不平衡吧?

网友:
自动微调或手动微调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