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速计这样放置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7-02-05):
如图,有什么后果?貌似这样不太好是吗

楼主:
记得好像有扰流,但是具体表现呢?飞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才反应过来

网友A:
在长一点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长一点应该可以吧!

什么后果呢

网友:
没什么后果

网友B:
我觉得表现为空速低,左右转弯时空速变化剧烈

网友:
建议长一点, 太贴近机身你的话, 机身的气流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后果呢

如果顺风或逆风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侧风就会测不准确,因为风被飞机头挡住了。这时就会多进风或者少进风。

网友:
低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表现为空速低,左右转弯时空速变化剧烈

是的,飞起来有点感觉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正中间,出长点最理想。

网友(2019-09-17):
楼上观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