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wbus在f3中油门行程的问题

楼主(2017-02-06):
刷好固件,设置好所有的(遥控器各通道行程最小1007,中点1052,最大2000),解锁,遥控油门推最大的时候,电机只能怠速,但是用软件里面进行油门测试,却可以到最大值2000
弄了一晚都解决不到,求助!

网友:
你中点是多少??  应该是1500

网友:
我是本地大神帮我调

楼主:
中点是1502,天地飞的控调不到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点是1502,天地飞的控调不到1500

可以调的 我用的就是天九。你吧最小油门调到1000. 最高调到2000  在遥控器里调舵量,同时观察 软件里的通道值,然后辅助微调 4个通道的中点 ,调好中点后 最大最小值会有波动,再调整下舵量就行了。你调的时候 看这软件里 遥控界面的通道值 一看就明白了
你还要在软件的配置里选择接收机为SBUS 打开 UART2的最后一个通道口 具体的忘记了  你吧配置和端口的界面截图看看

网友:
弄个解锁开关,油门最低,方向最小

网友:
我跟你的配置一模一样。只想问,你的油门校准做了没有?

网友:
不必纠结这些

楼主:
固件刷回2.9.0,解决了

网友:
你进入遥控的舵量那里调。天九是中文的很容易找到。
然后飞机连接电脑,动力电池插上通电。然后在慢慢校准。
有什么不懂再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