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穿越飞控

楼主(2017-02-06):
我的一架穿越刚开始连接调试软件时可以了解上去,一步步走到电机测试这里就提示获取不到数据,调试软件消失是一直打圈,后来进行了固件升级,结果是连接调试软件能连接,之前的问题出现在了第一步,开始就不能正常显示调试画面,求各位大神能否帮忙解决,谢谢!谢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上个图片

网友:
试没试过重新下载一个其它版本的调试软件?特别是汉化后的软件!

网友A:
固件的问题,重刷一下固件,要选择全擦除(full erase),以后升级固件尽量不要覆盖升级,最好是全擦除以后刷,要不然就偶尔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的问题,重刷一下固件,要选择全擦除(full erase),以后升级固件尽量不要覆盖升级,最好是全擦除以后刷 ...

先在这里谢谢这位兄弟啊,明天我试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的问题,重刷一下固件,要选择全擦除(full erase),以后升级固件尽量不要覆盖升级,最好是全擦除以后刷 ...

那到了电机部分获取不到信息是怎么回事呢(其他的多可以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到了电机部分获取不到信息是怎么回事呢(其他的多可以进行)

就是什么地方没刷对造成的,我之前也碰到过,一会能连上CF调试软件,一会连不上,连上了也变的很卡,有些数据会读不出来,圈圈在那里打转,重刷了问题解决